[电源] 一个 24v电源 丝印是3A 商家说能上5A

楼主(2023-02-27):
管子型号sbd20c200f nlol69

管子型号svf12n65few0h55d

网友:
没听说有低标的

网友:
能上是一回事,长时间稳定运行又是另一回事。

网友:
我华为22.5W手机充电头用的15N65,这个带散热片可以降维打击看主电容和各个关键原件长期3A没问题5A长期够呛肯定高温

网友:
这电源做工和用料看着不错。

网友:
用料确实不错

网友:
正经的电源,看热电电容容量应该能上5A

网友:
看电源体质不错,上5A应该没问题

网友A:
为啥要把字抹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要把字抹掉?

可不就说这事么

网友:
5a是峰值功率,也就短时间能行,为了安全,还是3a吧

网友:
应该是短时间用的,长时用散热够呛

网友:
做工不错,需要实践检验能否长时间上5A。

网友:
看用料不错,长期5A工作还是加个风扇吧

网友:
加大散热器,或者加风扇强制散热应该是可以到5A的

网友:
这电源很正经,赞一个!

网友:
用电子负载测试就知道能不能5A电流长期使用了

网友:
这种电源都有输出保护电路,超了3A可能就保护打嗝了,也可以接个24/5=4.8欧的电阻试试!此电源做工不错,你在哪买的,我去抢个!

网友:
电源做工不错,3A肯定足,看输出电感,5A长时间运行怕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