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小电磨配件有推荐的吗?尤其是金刚砂切割片

楼主(2023-02-27):
琢美的太贵了,一片要100到200快,买了国产的200多合一的配件包里面的金刚砂切割片切了一个酒瓶就报废了

网友A:
金刚砂切割片我在拼多多买过,30毫米的6元多5片包邮,还带两根轴。其实切割玻璃类的也可以用刚玉的切割片,可能更好用耐用一些,小切割片有卖的,也可以自制,我曾用角磨机的薄的切割片自制过,一片大约能做出4-5片小的,用角磨机装金刚砂切割片给切开,稍微整整形,中间用金刚砂磨针开个小孔,然后装在电磨上,变转边用角磨机磨圆,几秒钟就能磨好一片。

网友B:
质量不行,,想办法用大的,,机器自己diy

网友C:
如果山寨的,质量确实差,试试国产牌子货,会不会好点?

网友D:
去专业卖工具的实体店,或者专卖玉雕工具的网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金刚砂切割片我在拼多多买过,30毫米的6元多5片包邮,还带两根轴。其实切割玻璃类的也可以用刚玉的切割片, ...

刚玉切割片好像都是大家伙,没看的小电磨用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质量不行,,想办法用大的,,机器自己diy

这个对我难度有点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山寨的,质量确实差,试试国产牌子货,会不会好点?

看了一家叫信工的,一家就启牛的,准备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去专业卖工具的实体店,或者专卖玉雕工具的网店。

或者专卖玉雕工具的网店
这个思路不错

网友:
专卖玉雕工具的网店
这个思路不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玉切割片好像都是大家伙,没看的小电磨用的啊

在淘宝搜树脂切割片,就能搜到。我后边说的意思是也可以用大的切割片改成小的用,见图片。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在淘宝搜树脂切割片,就能搜到。我后边说的意思是也可以用大的切割片改成小的用,见图片。

这个切割片用什么来分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淘宝搜树脂切割片,就能搜到。我后边说的意思是也可以用大的切割片改成小的用,见图片。

绘图真专业

网友:
哈哈,估计电磨头什么的会火一段时间,大家都撸了便宜电磨……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切割片用什么来分割?

用角磨机装金刚石切片/磨片来分割、打磨即可。

网友F:
为之奈何?我也只能买这些相对的便宜的山寨货来用了。
原装的琢美树脂切割片我很快就用完了,不见得寿命有多长,就算长个两三分钟吧就算顶天了。真的不划算。。
放弃念记,丢掉幻想,还是找一款厚道的山寨爷去过吧,这些极易耗品易片寿命就10分钟以内,切割2mm厚金属板,长度300MM以内的。你还想怎么样?我就不信再怎么高级能飞天了不成?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为之奈何?我也只能买这些相对的便宜的山寨货来用了。
原装的琢美树脂切割片我很快就用完了,不见得 ...

有道理----------

网友(2023-04-22):
双网切割片耐用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