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67L-AE双贴H27QFGDYEB6R 128G

楼主(2023-02-27):
芯片丝印型号为H27QFGDYEB6R,单贴可以,两个64合并为128,量产不成功,R7已去掉,量产工具已经显示容量,就是量产不成功,软件换了一堆也是不行,拜请请大神支招!

网友:
引用 楼主:
双贴就变成8CE了是吗

是这样的,双贴的情况下容量叠加了,当然CE引脚的数量也叠加了。
像3267、3268P、3281L这些4CE的主控,4CE的颗粒只能贴一片,1CE或者2CE的颗粒才能双贴。
只有3268M、3280、3281N这些8CE及以上的主控,才能双贴4CE的颗粒。

网友A:
你一个颗粒就4CE,3267主控本身也只支持4CE,再多也是没法开卡的。
可以买903主控板,或者3268M,又或者2246系列的固态U盘板,然后把闪存搬过去,这些主控是支持双贴这个颗粒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一个颗粒就4CE,3267主控本身也只支持4CE,再多也是没法开卡的。
可以买903主控板,或者3268M,又或者224 ...

双贴就变成8CE了是吗

网友:
MLC  加  慧荣   好货

网友:
3267最多只支持4ce啊,直接贴8ce肯定不行啊

网友:
换主控吧

网友B:
怪不得我也是贴了两片4CE的Intel颗粒死活开不出来,原来功课没做足啊!只能换板玩了

网友(2023-07-20):
引用 网友B:
怪不得我也是贴了两片4CE的Intel颗粒死活开不出来,原来功课没做足啊!只能换板玩了 ...

intel颗粒其实可以玩玩缩CE,就是短接几个引脚使得颗粒在逻辑结构上变成1ce2die,可以提升容量但是在U盘主控上不提升速度,仍然是4CE的性能

网友(2025-02-19):
引用 网友A:
你一个颗粒就4CE,3267主控本身也只支持4CE,再多也是没法开卡的。
可以买903主控板,或者3268M,又或者224 ...

老大,我有几个三星 K9LDGY81C-XCK0的颗粒,能不能贴固态U盘的板子?或者是SATA的也行,知道了麻烦告知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