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Sandisk CZ系列用的颗粒怎样?哪个系列用的颗粒品质最好?

楼主(2023-02-27):
各位买Sandisk优盘,是怎么选择优盘系列的

网友:
diy的最划算

网友:
无脑cz880,不要问为什么

网友:
CZ880   速度可以   就是个头偏大

楼主:
diy你是用mlc颗粒么

网友A:
U盘的话各个厂商都不会用最好的颗粒,固态U盘CZ880会好一些
闪迪其他系列的盘真心很一般,早些年买过一个8G的酷豆做黑苹果启动盘,用着还可以,后面16年的时候买过一个CZ800 64G,读写速度还可以,就是漏电,里面有以前初中时候下载的电影和mp3,全坏了,后面就长心眼学会多备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U盘的话各个厂商都不会用最好的颗粒,固态U盘CZ880会好一些
闪迪其他系列的盘真心很一般,早些年买 ...

最好的颗粒一般用在哪些地方?

网友:
必须是旗舰CZ880

楼主:
引用 网友A:
U盘的话各个厂商都不会用最好的颗粒,固态U盘CZ880会好一些
闪迪其他系列的盘真心很一般,早些年买 ...

CZ800 64G不插电多久数据损坏的?

楼主:
自己买主控么

网友(2023-04-07):
CZ880性能最好,颗粒品质一般,个人觉得CZ80品质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买主控么

就每周都用,拷文件,两年多就不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CZ800 64G不插电多久数据损坏的?

一个64G这个盘,吃灰一年后直接嗝屁了……

从去年开始,找网友买了几个DIY 固态U盘,使用频率高,质量可靠,我后面基本上不买商品U盘了,没靠谱的

网友B:
闪迪U盘大部分都是CZ系列 这贴毫无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闪迪U盘大部分都是CZ系列 这贴毫无意义

CZ分8系,6系之类的

网友:
固态U盘2246XT吧,发热少点,MLC!U盘主控3281或903或3267也可以,3281快点,3267慢点说谦容好,本人没用过3267,3281和903用着可以,903基本买到都是903,可以找西装佬买,价钱合理,他有小黄鱼店,其他人不清楚!除了CZ880,CZ80其他U盘都是买的DIY,一直用着不错,没啥问题!

楼主:
买来自己焊芯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来自己焊芯片?

买成品的DIY,什么903 3281 3267 等主控,记得要MLC颗粒,一般上小黄鱼买,或者在论坛求购,西装先生小黄鱼有店,可发联系他,其他的人不清楚!固态主控可以2246XT蛮稳定的,发热量小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