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美的高压锅的温控器又坏了,拆下看看吧

楼主(2023-02-27):
美的高压锅的温控器换没一个月又坏了,拆下看看吧,原来只是两个温控管子,加硬化胶。某宝5.5包邮一个,,管子3元包邮5个,就是不好DIY外壳。

网友A:
传闻是:这东西里面有计时器的,使用时间到,就会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闻是:这东西里面有计时器的,使用时间到,就会坏的。

。。。。。,坏了2个,还好自己换的,就是寿命不怎么样。。。。改天想办法省钱改下。

网友B:
高压锅是个好东西 煮东西方便  我是普通的高压锅能在电磁炉烧的 不是电压锅

网友:
你买的不是美的原厂货,估计温度不够高

网友:
这东西还是零几年的老货耐用

网友:
有人拆过,多数是假的

网友C:
这个经常坏的话要特别留意一下,看看控制部份有没有什么问题,一般是温度超标熔断了,问题是如果控制部份正常,温度是不会超的。

网友:
质量不太好

网友:
苏泊尔不错  从来没坏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传闻是:这东西里面有计时器的,使用时间到,就会坏的。

这个所谓的“传闻”不就是你说的吗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67256-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经常坏的话要特别留意一下,看看控制部份有没有什么问题,一般是温度超标熔断了,问题是如果控制部份正 ...

确实如此,点赞支持,还是要先排查熔断的原因。

网友:
封装在一起的两个温控

网友:
这个不用外壳也可以的吧,温度保险外面套上一段玻璃丝管就行了,然后金属夹子固定。

网友:
换成185的看看

网友:
压接,然后热缩套管,再用铁丝卡住,固定好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压锅是个好东西 煮东西方便  我是普通的高压锅能在电磁炉烧的 不是电压锅 ...

铁高压锅吗

网友:
网上买的那些温度保险不可靠,我去年在某多多上买的温控保险,换上不久就坏了,客户就返修了,后来换本地西安发的温控保险回来,基本上再没有返修,后来就把某多多买的温控保险全部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