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博世充电钻电池

楼主(2023-02-27):
朋友说一个电钻电池不行了,充不进电,也用不了,拆开发现有节电池脱焊,三星15Q,正好有点焊机焊好,检查每节电压都是零点几伏,用5V充电头直接充电池,几十秒电压回到3.7V,总输出8伏多,充电器应该能识别了,还有三触点不知道干么用的,收工

楼主:
有个点焊机还是不错

网友A:
0V的不测一下单体内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0V的不测一下单体内阻吗?

没有设备测试,充电激活一下就行了,这电池我也没有能力换

网友:
点焊机不错,发挥作用了。

网友B:
电芯不好取出来呀 有什么窍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芯不好取出来呀 有什么窍门吗?

没取电芯,没能力,电路板撬起一点,剪断小黑线,掰开点正好点焊

网友C:
多的三个分别是温度,电池1节点电压 电池2节点电压 加上两个大的正负极,高端的可以上平衡充。

网友D:
这个电池不好拆。

网友:
12v电钻,我的也是这样的,没拆过

网友:
这种板子好像都不带均衡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的三个分别是温度,电池1节点电压 电池2节点电压 加上两个大的正负极,高端的可以上平衡充。 ...

这样看来可以平衡充电,估计充电器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池不好拆。

总正极越过电路板点焊到电池,镍片又厚,很难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