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组装台式数码播放器(支持DSD256高解析数字音频)

楼主(2023-02-27):
早在MP3时代,就开始接触数码播放器了,到后来的无损,玩过不少,现在手头上还有两个。

两年前买了块数播板和解码板,打算整个台式数播来玩玩,但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箱,就丢在角落吃灰

不久前从推送的广告中看到这款电脑机箱,觉得做数播机箱挺不错

准备动工的时候发现问题,解码板的芯片是AK4490EQ,理论上支持DSD,但要配上合适的软控,这块板没有软控,所以就不支持DSD了

作为数播的内置解码板,功能要简洁,找了几天,选了这款ES9038Q2M解码板,IIS、光纤和同轴输入,输入模式切换和音量调节是带断电记忆的,做内置也合适

数播板的芯片

数播板的输出接口

买到手的机箱

这个遥控接收头有点碍事,先拆了,机箱加工好了再装上

比划一下位置,机箱顶盖的卡扣挡住了点,无法居中

将数播板的两个角裁去一点

标记好开孔位置,准备开工。因为是在机箱内侧做标记的,操作空间小,只能用这个小台钻

按键处钻小孔定位,显示屏开口先钻一排小孔

再用0.5mm的铣刀把小孔连起来,大孔就出来了

用锉刀锉平

定位显示屏的显示区域

检查孔位是否对齐

全铝按键,开孔7mm

用阶梯钻扩孔可保证同心度

阶梯钻要配合台钻使用,不然容易钻过头

装上按键

按键凸出来多了点,等会再处理

机箱壁不够厚,需要给数播板弄个安装座

没有合适的胶水,只好用3M双面胶把安装座粘上。显示屏窗口粘块亚克力板,原来用茶色的,但液晶屏亮度不够,最后换透明的了

用泡沫板做个垫圈套在按键上

固定数播板

按键凸出正好

把遥控接收头的孔也开好

数播板的SD卡插槽现在就没法用了,要另外做一个

用ABS板做个外壳,方便固定

与数播板的SD卡插槽并联

这个位置原来是两个USB口的孔位,加工一下

机箱顶部有一块铁板,原来两个USB口就固定在这板上,现在用来固定SD卡插槽

机箱后部这个地方不知道是装什么的,正好用来装电源开关

开关按键直径小了些,装上后晃动幅度大,弄块小铝板来限制按键的摆动

顶部的铁板碰到开关了,要裁一点

用铝板做块背板,解码板拆除几个不需要的零件,固定在背板上

光纤和同轴的指示灯移到背板上

输入模式切换按键也移个位置

这个数播也可以当光纤、同轴接码器用

做块电源输入板,具有交流滤波和接地的功能

接地电路,图2对于两芯电源线的设备改造方便些

交流滤波器,原来有防雷功能,把放电管拆了,保险也换了

这样安装方便些

电源稳压部分,双12V给解码板,5V给数播板

变压器和电源板装在底板上

接好电源插座和开关

连接IIS,解码板自带晶振,使用MCK不用连,只需连接DATA、SCK和LRCK,两端地线通过屏蔽层连接。不知什么原因,用独立的屏蔽层反而有问题,接码器信号锁不住

没有合适的屏蔽线,就在三芯线外套个铜网,再包电工胶布

底板上有两个螺丝孔位,拧上两尼龙柱,通过泡沫垫顶在数播板背面,预防固定座脱胶

装上铁固定板

装上铝上盖,找块黑色的不干胶贴纸,用裁纸刀刻几个符号贴上,有三个按键不知道用什么符号,先空着吧

测试几首歌

没有DSD的资源,就从网上下载几首,自己也转几首

文件好大!

测试正常,就是在切歌时偶尔有很轻微的杂音,据说是接码器的软控做得不够好

DSD是Direct Stream Digital的缩写,表示直接比特流数字编码,是SACD(Super Audio CD)的编码模式。它是Sony与Philips在1996年宣布共同发展的高解析数字音响规格。Sony在推出SACD时宣称这种格式有两大优点胜过CD(Compact Disc),一是高频延伸可100kHz,二是动态范围可达120dB。

网上下载的DSD资源,只有一首音质不错,其他的都不行,有些歌在录制时DSD设备还没发明呢!应该都是转码的,而且有些不知道转了几手,从wav到mp3(mp3流行过一阵子)、从mp3再到wav,最后转成dff。

DSD资源免费的不靠谱,还不如其他无损格式,正版音质有保证,但一首歌的价格相当与一张CD。玩数播还是听抓轨的无损安逸些!

网友A:
audio-technica ATH-A900Z

同款耳机路过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款耳机路过帮顶,

这耳机很不错!

网友:
我是来看小台钻的

网友:
好高级的东西,机箱挺好看,我用不上,听不出无损和320kAAC有什么区别。。

网友:
壳子是个大工程,不错不错

网友:
工具齐全,细心,手还要稳,很牛B,很漂亮

网友:
又学了一招开孔方式

网友:
活干的漂亮,有工具就是得心应手!

网友:
屏幕保护板可以用4MM亚克力  大于窗口的尺寸  然后雕刻机铣出来四周边缘台阶  中间突出部分刚刚好是窗口的大小
这样既可以没有屏幕前面的凹陷   也可以避免保护片跑动位移

网友:
开口/孔是最耗精力时间的,模块组合连线就比较简单了,楼主的成品外观不错

网友:
赏心悦目,手工不错

网友:
手艺太好了,膜拜

网友:
DSD我推荐几个给你,《カラフル》网上能下载到64.128.256码率的不同版本;还有《THE MASS》也还可以。

至于APE,我以前分享过27000首,结果我的百度账号全部被封,现在没法分享了。

网友:
楼主手艺不错,铝合金外壳开孔一直弄不好

网友:
谢谢分享~太厉害了,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