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得力12v电钻电池包DL6261-2简单拆一下。。。

楼主(2023-02-27):
这个电池怎么拿出来?请各位大佬指教

网友:
看不见电芯

网友A:
这牌子现在也是什么都做,感觉不便宜还垃圾得很…

楼主:
就是拉不出来电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牌子现在也是什么都做,感觉不便宜还垃圾得很…

公模贴牌。。。

网友B:
得力工具不能要,垃圾

网友:
双mos的,我手里6个,没有一个双mos的,最好的是多留一个焊盘。

网友:
得力也做电钻,这牌子不是做文具的吗。

网友:
能用就行,谢谢分享!

网友:
原来还相信他是个大牌子,现在看看啥都生产,价格也高,简直是在砸牌子啊。

网友:
看见就觉得垃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得力工具不能要,垃圾

除了文具这种消耗品,其它都是垃圾…

网友:
得力以前买过手动工具扳手之类的还行,现在的得力什么都做的估计像南极人

网友:
看着做工就很差

网友:
这个品牌的手电钻应该是oem的,电池底座一般有3个卡扣的,有螺丝的底座一般是2个卡扣,相对还拆一点用撬棒或者小一点的一字螺丝刀稍微翘动一下卡扣就可以拔出来了。

网友(2023-03-31):
引用 网友A:
这牌子现在也是什么都做,感觉不便宜还垃圾得很…

这也是我想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