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再拆一个准备做移动电源的华为逆变器UPS2000-A-2KTTS

楼主(2023-02-28):
想DIY一个220V移动电源,电池仓只有29.5CM*19.5CM*6.6CM,不知道48V15AH的锂电池能不能塞进去,12AH应该没问题,实际功率1600W,48V输入,机器很重

网友:
看着挺不 错 ,拆开了就顺便清理一下

网友:
48伏的通用性比较好,买个通讯电池可以变车载电源!

网友A:
这UPS有没有时间限制?

网友:
看着挺不 错

网友:
可以买辆新国标电动自行车,电池组电压正好能用在楼主设备。不知道有没有时间限制。

网友:
UPS电源,自己接个电池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UPS有没有时间限制?

在线式UPS没时间限制的~~~~

网友:
楼主,多少钱买的呢,我有两个36伏的,但电池是48伏的

网友B:
个头太大了,放车上没有这么大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头太大了,放车上没有这么大空间。

确实,最后选择了超薄那款改车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