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把立林对讲门禁改造成楼外呼叫就自动开锁,请大佬指点

楼主(2023-02-28):
背景:
家里开了个活动机构,白天会有小区外的客人到家来。单元门装的立林的对讲门禁,来客在单元门外按房号按键,家里对讲电话就会响,然后需要(1)人手动摘听筒、(2)按开锁,客人才能进门。 又因为是跟邻居共用的单元门,邻居出于安全考虑,要求平时单元门得关上 有人来了才开。这就意味着必须一直用这个电子门禁系统。

为了让使用更方便,做过几轮智能化改造。
第一轮:有时不方便操作户内电话,于是加装了易微联wifi遥控开关,根据户内电话摘机、开锁的动作,设了两路遥控通道,等于远程手动模拟两步实体操作。

第二步:无意间在 smzdm.com 看到的文章,得知这套室内机的接线图,发现其实只需要一路遥控开关就可以了。于是远程操作上又方便了一半。

第三步(设想):随着来客越来越频繁,每次都去开锁、开锁。。。,越发干扰正常作息,于是设想是否可以实现这种效果:当客人按门铃的时候,既然会有亮灯和振铃, 能否把这个作为触发信号去操作开锁键,直接自动开锁。 当然为了安全起见 还需要有个开关 在白天的时候手动选择成这种自动开锁模式 到晚上再取消掉这种模式。
不知道第3步这种设想 有没有简单易行的实现方式?求大佬给些经验指点。

网友:
应该可行的好弄

网友:
我们小区的楼道门早就成摆设了

网友:
这机型没编码, 随便怎么搞

网友:
你这机构生意真好。

直接控制个电磁铁不就行了吗? 机械的设计最容易。 要是客人固定的话,再搞个人脸识别

网友:
我们以前在住宅开公司,干过。
结果就是你家的门牌号变成了本单元的开门密码。

楼主:
补充:
实测户外按铃时,对应呼叫线电压有 1.6 V 左右,应该可以设法用来触发开关。

但是看了一下:
如果用继电器,市面的低压继电器好像最低只能到3V,标称吸合感动电压80%,也要2.4V左右;
如果调易微联模块上的 ULN2003A 芯片,好像也得要 5V 输入触发。

有什么简便的方法能让 1.6V 电压触发开锁红白线闭合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补充:
实测户外按铃时,对应呼叫线电压有 1.6 V 左右,应该可以设法用来触发开关。

用三极管控制继电器

网友:
人员流量那么大,无所谓安全不安全了,把锁砸掉就更省事了。

网友(2023-04-21):
PDD上有那种高,低电平触发继电器模块,驱动电流5ma就够了,不知道行不行,我原来也想改,因为懒得带钥匙,家里的门铃不用摘机,就一个面板,门铃响了触发模块接通继电器,来短接开门按钮。后来知道开门密码了,就没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