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两个火火兔,感觉有一个出厂就把电池座装反了

楼主(2023-02-28):
两个火火兔电池的插头极性是反的,感觉奇怪,也许型号不同电池插头不一样?怪怪的,在拔下怪插头的过程由于红胶固定。连带底座一起拔下来了,看到底座的焊接好像和丝印是反的,很奇怪。于是有了一个猜想,是不是采购了一批插头反向的电池,为了不用改插头,于是这一批产品的电池插座故意反过来焊接?下图是正确插座。

楼主:
这个是奇怪插座,我已经颠倒过来了,注意红胶位置,原来是靠下

楼主:
这个是正确插头,正确电池安装到奇怪插座上的效果对比(奇怪插座已修正),空插头是原奇怪火火兔配的,和正确电池极性相反。为什么说另一个是正确的?应为电路板丝印和插头线相符。

网友A:
咱强迫症能别犯病不?插座能怼上通电就行

楼主:
问题来了,一个厂家为什么会在两个一样的产品(型号或者批次不同,因为内部电路和电池安装方式有一点点区别)设计两种电池接口?

楼主:
发一个外观全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咱强迫症能别犯病不?插座能怼上通电就行

两个电池正负极是反的,如果直接插有问题,要不就是剪线对换,要不就是插座对换,看了下电路板丝印好像是对的,奇怪的是插座为什么反过来焊接?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两个电池正负极是反的,如果直接插有问题,要不就是剪线对换,要不就是插座对换,看了下电路板丝印好像是 ...

正负极反了是要注意。
要么重焊底座,
要么把插头两根线调换位置,
这点动手能力楼主应该小菜一碟,
只要够大胆,管它正和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负极反了是要注意。
要么重焊底座,
要么把插头两根线调换位置,

最后一句 赞成

网友:
有规定电池正负极 一定是要哪个脚接那个插头么? 市场上那些接线本来就混乱

网友:
野鸡厂家,标准化做的不到位

网友B:
板子丝印应该不会出错吧。。。。。。
估计采购的插头定错了,打比方应该是红1黑2,买成黑1红2了
这批线头要么处理不用。要么和焊接电池的全部反着焊.

不过给大家提了个醒,千万别按线颜色换电池。。有点危险

网友:
这个也没行业规定这个插头的正负线啊,全凭自己的标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板子丝印应该不会出错吧。。。。。。
估计采购的插头定错了,打比方应该是红1黑2,买成黑1红2了
这批线头要 ...

意思是还有电池出线接反的?那就太坑了,以后万用表确认下。

网友:
将错就错吧,他就没想要你拆开来折腾

楼主:
刚刚又发现一个问题,音量开关也是反的,正常是顺时针变大,逆时针变小,这个是反过来,

网友:
小厂货是这样啦,能用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又发现一个问题,音量开关也是反的,正常是顺时针变大,逆时针变小,这个是反过来, ...

我也有一个,音量是反过来的。用了快10年了,现在电池用不太久了,准备换一个,请问一下这个电池接插口是啥规格的?

网友:
强迫症必须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