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改Type-C上瘾之拆改FANTASY无线充电板

楼主(2023-02-28):
这个无线充是好几年前买的,买来之后就一直吃灰,直到2021年给别人修个不开机的Airpods Pro用了下,然后又闲置了。昨天翻出来看看,还是用Micro接口,于是又捣腾一番,换了个TypeC母座。

5V1A,平平无奇

拆开的内芯,主板是用热熔胶固定在外壳里

还是有2个IC的

换了个TYPE-C接口,原位置焊接上,位置不够,就打磨下PCB

另外一边也用焊锡固定

给我这个2元钱买来的耳机充充电还是可以的

上电,红灯亮

上蓝牙耳机,蓝色灯点亮了。

END。

网友A:
5W的折腾意义不大了,充电还没有放电快。

网友:
会不会用用就掉了

网友B:
micro的比type c的耐用

网友C:
孔开的挺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孔开的挺不错的。

那是,坛友称打洞高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micro的比type c的耐用

头一次听到这说法,有根据?

网友:
也都想改成typec,然后发现线挺麻烦,头子挺贵的

网友:
这个我也有 效率低 发热 吃灰 买啥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头一次听到这说法,有根据?

我觉得Micro不好用,眼见过别人因为插反把接头都怼掉下来了。

网友:
TYPE-C接口寿命更长,可通过的电流也更大吧?

网友:
Micro太差了,两个小米充电宝的接口都挂了,接触不良,还是直接换tc口安逸

网友:
YPE-C接口可通过的电流更大,还需要好线材。

网友:
引用 网友A:
5W的折腾意义不大了,充电还没有放电快。

是的,我有三个都在吃灰

网友:
2块钱的耳机充一次电能听多久?我也买过,有I7至I12,耗电量13毫安,有I30耗电量好像是8毫安,有I200,耗电量7毫安左右有名字为AirPlus等等,耗电量都很低,6.5毫安到7.5毫安,30毫安时的电池充一次电用4小时左右,

网友:
原来用苹果手机的时候也买过这么个类似的充电器,但后来电池不怎么样了就换了个荣耀,新手机不支持无线充电,于是我的充电板也就吃灰了

网友:
充小容量的还可以,胜在方便

网友:
还是原来诺基亚的圆头好,不怕磨损

网友:
看起来眼熟,翻了翻21年10月5.5买了2块黑色的一模一样的,一直懒得改扔桌上吃灰,手机不带无线充电,又整了一堆接收器不太好玩,终于还是吃灰中。。。马上换米13了应该可以用起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5W的折腾意义不大了,充电还没有放电快。

充电还没有放电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