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天鹅波轮洗衣机tb55-q8168h不启动故障处理

楼主(2023-02-28):
图11中25V1000微法滤波电容坏,更换即好。

网友:
瞬间找到问题?

网友:
做工中规中矩

网友:
经验丰富啊

网友:
现在出的电器都不会修理了,只会那种简单的机械控制的,复杂的也搞不定

网友A:
灌胶的电路板很烦人,清除胶都要搞半天。

网友B:
不需要全部清除,只需要清除底板焊点处的防水胶,换过后再用玻璃胶密封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需要全部清除,只需要清除底板焊点处的防水胶,换过后再用玻璃胶密封就行. ...

去修理店只会让你换整块电路板

网友:
楼主很有维修经验,手到病除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灌胶的电路板很烦人,清除胶都要搞半天。

都是背面掏洞的。。。

楼主:
开背,买个电容2角钱更换修好。

网友:
能搞定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背,买个电容2角钱更换修好。

是的,给朋友修都是换电解涂704,告诉他用完即拔插头!

网友:
高手高手高高手!

网友C:
小天鹅的洗衣机真抗用啊,家里的滚筒已经用了20年了,换过一个离合器,其他无碍

网友:
是不是鼓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天鹅的洗衣机真抗用啊,家里的滚筒已经用了20年了,换过一个离合器,其他无碍 ...

波轮还是滚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