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航嘉HK600-35FP电脑电源,现在短接绿黑线,风扇转,

楼主(2023-02-28):
在家不能开机,以为12V电容有问题,拆下量又是好的,现在接一个12V/50W的灯杯也可以工作,什么问题?

500W的电源

风扇

扇热器也不大

电容也没有看到鼓包

楼主:
先前短接绿黑线,风扇转一下就停,把电容焊下又焊回去就看起正常了。

网友:
没看明白,你这算是修好了吗?焊了哪颗电容?输出端、棕色的?没测一下容量还剩多少?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先前短接绿黑线,风扇转一下就停,把电容焊下又焊回去就看起正常了。

电源输出是几组的,12V正常不等于其它的都正常,一般是换输出端电容,全部换掉,如果上机还是不行,直接扔垃圾站,大概7到10元。

网友:
看下是不是初级辅助电源的电容容量变小了的原因

网友:
电脑的其他配置呢?其他配件好的吗?

网友:
想起来我前几天在数码值得买入手的电脑电源转接板还是挺方便的

网友B:
风扇转不代表电源完全没问题。直接换个电源,开机试试呢,这是最简单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输出是几组的,12V正常不等于其它的都正常,一般是换输出端电容,全部换掉,如果上机还是不行,直接 ...

过会找一块主板试试

网友:
同款电源,短接风扇转但装机就是没用还经常无故重启,换了个新电源就没事了

网友:
首先强制开机电压要全有,且正常。

在电脑不能开机,可能是PG信号有问题,主板收不到正确的PG信号,是不会给出PS-ON的。

电源电压都正常的话,PG信号可以自己做的,在灰线外围用电容和电阻,搭一个延时0.5秒左右的信号给主板即可;大搞就是用两个一样的电阻把5V分压成2.5V,并在中间对地再接一个电容,让它延时0.5秒左右达到2.5V,即可。

大约是这个意思:

网友:
这个电源出故障了,会有你说的这种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风扇转不代表电源完全没问题。直接换个电源,开机试试呢,这是最简单的办法。 ...

现在12V接一个50W的灯也正常在工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过会找一块主板试试

你看铭牌就知道了,常见的就三组,3.3/5/12V。电源这东西,真不用太动脑筋,没必要。
现在的二手电源太便宜了。
我前段时间试机器,去买了一个500W的半模组电源,才50块。

网友:
查一下PG信号,有电不开机很多情况是PG信号问题,还有一些品牌电源的PG信号有兼容性问题。

网友:
待机5V电源滤波电容很容易出问题,建议检查下

网友:
换个电源,开机试试

网友:
难道是你的电容虚焊了。

网友:
带不了大负载一般就是电容问题。

网友:
搞个   服务器的热插拔带能源    好多都  900瓦以上       稍微改造一下       比这个质量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