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修一个罗马仕PSC10充电宝10000mah

楼主(2023-02-28):
有一个用着突然出了问题的罗马仕PSC10充电宝,10000毫安的,充不进电,也没法放电给手机充电,按键按了显示最下面的一个灯亮。于是拆了,量下电池3.86V,电池直接接4.2V电源充电也能充上电证明电池没问题。给充电宝插线充电时,该主板上的主芯片IP5407发热严重,电容,电感也同时发热厉害。先将芯片周围的电容电阻排查了一遍,没有发现问题,怀疑是主芯片IP5407出了问题。网购了芯片IP5407,将原主板上ip5407芯片8只脚用刀片割断,用烙铁直接破坏取下,换上新的芯片,充电宝充放电测试没问题后,在主芯片上加上一个简单的散热片,恢复原状,成功修复。

网友:
主芯片IP5407出了问题

网友:
手艺不 错,换芯片还加简易散热,再坏就换带快充的

网友:
帖子定得很好,思路清晰,资料较全,图片也很清楚。点赞!

网友A:
用刀口头,堆焊,很快就拆下来了,为什么要用刀割?不怕麻烦?

网友:
你怎么这么多存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刀口头,堆焊,很快就拆下来了,为什么要用刀割?不怕麻烦?

这个芯片的底片是接地GND处,和底部牢牢焊在一起,切脚能快速的取下芯片,不伤焊盘。

网友:
维修技术不错,讲得清楚

网友:
谢谢分享,做工可以,温控也有,就是指示灯形式的电量可能准确度一般

楼主:
IP5407接地极在芯片底部,和主板焊接的比较紧密,没有热风枪,保险的方法就是割原坏芯片的脚,破坏原芯片,保护好焊盘。

网友:
言简意赅,好评

网友:
引用 楼主:
IP5407接地极在芯片底部,和主板焊接的比较紧密,没有热风枪,保险的方法就是割原坏芯片的脚,破坏原芯片, ...

网购万里电吹风就好了,调最小进气孔,也可以拆焊芯片,价格比热风焊台便宜,缺点较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刀口头,堆焊,很快就拆下来了,为什么要用刀割?不怕麻烦?

用风枪才行,芯片下面有焊盘的

网友:
有一个罗马仕充不进电,拆开里面的18650都生锈了

网友:
确定坏直接大热量头就下了。

网友B:
楼主这么修,下次换电池怎么办?全都封死了啊

网友:
以后充电宝越来越没用了  快充技术以后充满电就10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么修,下次换电池怎么办?全都封死了啊

704胶,软的好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