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在论坛里面买了几个摄像头,扫描有多个端口打开,请问这些端口的作用....

楼主(2023-02-28):
在论坛里面买了几个无线摄像头,使用大拿可以正常连接到这些无线,现在有一些疑问没搞明白

一个是这些摄像头是通过怎么个过程(原理)连接到wifi并正常通过ssid和密码的,因为我是无法直接操作这些摄像头的,我只是在手机上输入了ssid和password,这样肯定是手机或者什么其他的设备能够连接到摄像头并发送给摄像头ssid和password,然后摄像头再去连接相应的ssid的,但这个过程我没理解

另一个是,通过扫描,发现摄像头有几个端口是开放的,不知道这些开放的端口都有什么作用

在这里向众位老大请教了

网友A:
多少钱买的?效果怎么样?

网友B:
不同厂家可能有不同端口号,用户使用时只需默认的设置一般都能连接上,但是具体到一些特殊端口的开启,可能与某个功能有关,具体可以一个一个的端口关闭试一下才知道是什么作用。一般连接网络的设备80和81的端口应当是开启的

网友:
有可能为了其他不同的录像机进行端口匹配,也有可能是用不同的APP可以搜索到设备吧,毕竟不同的厂家也有可能用不同的端口。。。。。以上纯属个人的猜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少钱买的?效果怎么样?

买的是三十的,后来发现了有三十五的是可以转动的。
我这个三十的是大广角的,效果还不错
但是现在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同厂家可能有不同端口号,用户使用时只需默认的设置一般都能连接上,但是具体到一些特殊端口的开启,可能 ...

没有那种管理界面,都是小小的那种家用的小玩意,http这几个端口无效,rstp这几个也无法打开

网友C:
我想提问一下,端口扫描如何使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买的是三十的,后来发现了有三十五的是可以转动的。
我这个三十的是大广角的,效果还不错
但是现在没了 ...

那家了?35的还能转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的是三十的,后来发现了有三十五的是可以转动的。
我这个三十的是大广角的,效果还不错
但是现在没了 ...

我30买了个防爆的,调摄像头还要拆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想提问一下,端口扫描如何使用

我是用工具扫描的这个头子的网络端口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家了?35的还能转

没了,早就没有了,我都没抢到

楼主:
我现在想的是能不能用其他的APP来连接这个摄像头呢

网友:
开放端口匹配通信的

网友:
摄像头开发的厂家不一定想公开全部的端口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