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DIY松下EZ7420

楼主(2023-02-28):
之前diy一个绿色外壳的枪型7.2小电批,用的日立波箱,波箱本身不支自停,且开关实现的自停也不带刹车,响应不好,
用紫光檀木壳做了一个不太完美,不到成本价出了,
所以再购买了一块黑色塑料板,PA66,新手不要尝试,这塑料太硬了

这次准备做成枪型带底托的,底托部分放电池,led灯,手柄部分空间就空出来了,可以放充电板,保护板,继电器实现自停+刹车,塑料尺寸是150x100,由于有底托部分,手掌大的人拿着手感就不太好,我自己用很合适,我个人身高169.99cm,65kg,150mm

首先还是设计图

楼主:
设计图如下,手工肯定没耐心去研究外观美学,先出个大型图

楼主:
出了大型图,然后取巧的方式,把两块固定起来,我是找了2个比较能确认位置的地方,用螺丝固定,因为塑料片不是标准的一样,不固定最后会跑位,就比较麻烦,,这个位置不好找,没经验别乱用,我第一把和第二把木头的位置就没打好,用的M2.5自攻丝,于是4.5钻头打半孔,2.0钻头打深,再把这边的的扩孔到2.5-3都行,打孔注意深度控制,打穿了基本就是难以补救,至于4.5打的沉孔位底部并不是平的,经过我研究,并不影响,主要是没有合适的木头钻头去打平底部,如果有,建议要把钻头锯短,直接夹头固定好最深钻头位置,或者用另一个套筒或什么固定高,不然会把孔打穿,打坏,当然有台钻的就简单了,实在不行外委找个5轴数控也能解决。

楼主:
打波箱孔的忘记拍照了,32mm的支罗钻,10的钻头,先用10开中心孔,然后32mm直接扩孔,我手电钻操作的,经常不直,调整角度,所以孔位很垃圾,偏大1mm,波箱用透明胶带包着,涂油,外壳用小雕刻刀割出大量2mm的塑料须须,用来固定ab胶,调整波箱位置,ab胶干后作为波箱定位支撑。有台钻可以更精细下,技术高手应该能做到不用ab胶,我嘛,一来工具有限,而来设备不足,三来图方便,所以波箱孔直接做大用ab胶限位省事,这个外壳足足有4mm++厚,且波箱油4个螺丝固定,所以强度完全够用

下面的电池仓也是一样流程,用的19mm的支罗钻,主要是这个地方尺寸要求高,既要保证电池放进去,又要保证塑料厚度,这塑料单边20.5mm,要放18.5的电池,如果手工掏个电池仓,难度极大,且容错率很低。高手可以尝试,我还是那句话,我没设备,没工具,图方便,总之不是技术不行。

楼主:
然后就是钢丝锯大型,

楼主:
大型之后,做一些小小的修改,上一把用的锉刀整形后就不管了,这个我用80m,240m的砂纸打磨后,打磨时感觉很好,磨砂手感,很舒服,感觉比包胶都舒服,水干了就发白,应该是打磨后塑料的细微毛刺,有抛光蜡,但是预计不好使,且工作量大,用美工刀刮一遍,很丑,沉默中只能抽支烟排解郁闷,点烟心不在焉,火机烧了外壳,变黑了,手感外观都还能接受

楼主:
装开关以中间合面未参照,画出范围,量好深度,避免弯的地方穿孔就行了,技术含量不大,耐心值拉满

手柄处随便钻几个空,凿空就行

楼主:
最后就是准备拨片,高低档,
我把原装的松下水滴形拨片两侧切成直线,用的博世前后档拨片切一半,感觉效果还行,前后拨片需要调整,用的回形针打孔固定,,快慢拨片有个哒哒的限位,目前没去整,不太想弄了,

上一张烤漆和不烤漆的区别图

网友A:
这个厉害了,竟然全部用手搓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厉害了,竟然全部用手搓出来的

还未完工,继电器、电池、还没装,充电板没到货,电池仓有个封口片也没做,不过这些都是小工程了,做好后应该是支持自停的

网友:
这工程有点大了.

网友:
又见人工3D切削……

网友B:
为啥不用木头做呢?

楼主:
木头强度不够,我用紫光檀做了一个,受力区域是竖纹,强度还行,部分区域是横纹,基本一碰就碎,最后加了2个不锈钢圈才出了个半成品,支持自停,被我100元甩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不用木头做呢?

下文有一个木头做的半成品,对木头不了解,选的紫光檀成本高还没成功,很容易裂

网友:
150mm是在开车吗?

网友:
楼主厉害,手搓松下电动螺丝刀

网友C:
pa66是尼龙吧,你这个加工太费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pa66是尼龙吧,你这个加工太费事了

是的,粗齿锉刀都不下肉,木工锉刀才有反应,但是就出现了划痕,很难打磨和塑形,但是强度高啊,不怕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