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贴 松下电饭煲 短路烧板线 目前通电不开机

楼主(2023-02-28):
正面烧了一段

反面

这个电阻都烧黄,长期高温

请教各位大短路会同时损坏哪些元件?

网友A:
这是烧的板子上的铜箔?大短路一般都会烧功率器件吧,保险、整流管、MOS管

网友:
如果不贵的话,不如直接换新。

网友B:
你这图片配说明,看得我不会修了。

网友:
直接换板子吧,别在把问题扩大了

网友:
除了会换电容~~所以换整块板吧

网友:
管中窥豹,看完图是懵逼的

网友C:
110V电压插220V上了吧?仔细检查是可以修好的呢

网友:
焊下来量阻值对照色环

网友:
拍的都是局部  没有完整的

网友:
可能是板层短路了吧

楼主:
特意上某宝买的维修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烧的板子上的铜箔?大短路一般都会烧功率器件吧,保险、整流管、MOS管 ...

感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图片配说明,看得我不会修了。

已上新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10V电压插220V上了吧?仔细检查是可以修好的呢

国产松下电脑煲

网友:
按图量一下ZNR的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