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得伟小钢侠切割机自制(从绕定子隔转子开始)

楼主(2023-02-28):
一直想做个外形小巧玲珑,内心却强大无比的直驱切割打磨机,无奈一直没有找到中意的外壳,直到有一天在咸鱼上看到了黄货DCS438外壳出现,先上成品图吧(鼠标移动到图片上看文字说明)

楼主:
我知道坛内的高手@JAK017 高手一定会来,在此对他表示感谢,我做的好多得伟的东西,包括直磨机,都是借鉴了这位高人的指点或者参考了他对别人的回复。说说效果吧,基本上达到了自己想要的效果,由于是直连,取消了齿轮,齿轮的空间刚好容纳我改长定子的超长电机,没有尖锐的齿轮摩擦音,省去了一个消耗动力的轴承,对比动力,我做的比原装的要好一些,关键是我期待的调速功能,简直比原装的好的不要不要的,可以用很低,很小的噪音干些精密的活,这个,原装的是达不到要求的,原装的跟个傻子那样,一开就疯狂到底,那感觉想直接丢垃圾桶的感受。我做的这个,我可以用灵活的转速响应为大家演奏 《运动员入场曲》或者是   生日快乐歌,尽管嗓子有点大,脾气有点急,带点儿唱急眼的感觉,但那感觉太爽了,自己的完成后,原装的可以找地方放起来吃灰了,碰都不想碰。

网友:
这活儿干的,绝了!

网友A:
电机加长后,有空间容纳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加长后,有空间容纳它?

我做的这个,因为是直接连接,电机占用了原齿轮箱的空间

网友:
这个就是角磨机吧?

网友:
这种工具开关内部触点引出来用外置电位器应该可以实现调速功能吧
得伟工具不便宜 米沃奇2522 12v 就是长轴电机 噪音也不小

网友:
切割用树脂砂轮,转速低了效率不但变低,连使用寿命都会成倍减小,为什么要调低速,得不偿失

网友:
第一张照片看得奇怪,怎么就这么小
后面看了才对,哦,竖着拍的,难怪
不得不说,这东西,就是漂亮

网友:
高手、高手、高高手啊

网友:
得伟这款切割能力很强  定位就不是干精细活的

网友:
全手工活这是

网友:
这个真是厉害了

网友:
这绝对是高手,注意线速度别爆片了

网友:
楼主这个改得有两把刷子。

网友:
楼主这个改的有点问题,发过来我帮你修正一下

网友:
我没理解错的话,你这个已经是成品了?
给铝坨坨加工时候的照片呢,有它,有成品,你这不得精华贴啊

网友:
能绕无刷电机,确实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