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做了个小感应灯,简单分享下。

楼主(2023-02-28):
由于之前一时冲动买了个3D打印,为了不让它吃灰,最近看教程学SW建模,刚学到了点皮毛,先做个小东西激发一下自己持续学习的动力。

先安利两个东西:

上面两图中是一个24G(不是2.4G)的人体存在感应模块,
优点:体积很小,有光敏,5-12V供电,连接手机蓝牙直接可以调试参数,也可串口连接单片机使用,感应距离可调,灵敏度不错,感应范围内有人坐着不动也能感应到,方向性较强(这个比较适合我,因为我是放床边的下方的,床上剧烈的活动也不会感应到。)
缺点:待机功耗略高(0.4W左右),不适合电池供电,价格小贵(19.9)。

上面两张就是连手机调试的界面。

另一个要安利的是这个小灯珠,好多“垃圾场”都有卖不到一块钱一个,自带恒流不分正负极,实测7-15V都能稳定工作,光线柔和,体积小巧DIY很方便。

画好图开始打印

这个是外壳的盖子

用的是USB5V供电,所以要装个升压模块,把电压升到8V,雷达模块和灯珠都能正常工作的范围。

正在组装,看起来有模有样的,雷达模块输出的只是电平信号,还要接个三极管控制灯珠,这里还省略了3D打印出来的外壳的打磨过程,因为3D打印精度有限,设计经验更有限,免不了要用锉刀修整。

成品效果,看起来还行,细节还有不是提升空间,等测试几天没问题就封胶正式投入使用。

网友A:
买个自喷漆,喷一下B格就更上一层楼了。

网友B:
做的很漂亮,实际使用效果呢

网友C:
床板剧烈晃动    都检测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自喷漆,喷一下B格就更上一层楼了。

因为雷达模块集成了光线感应,所以我用透明PETG材料打印的,喷上油漆光线感应就不能用了。

网友:
具体 巨大的满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的很漂亮,实际使用效果呢

个人感觉夜间效果不错,但是拍照也是只能拍成一团光斑,所以就没拍了。雷达感应效果比红外好很多,不受环境温度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床板剧烈晃动    都检测不到

任你床上怎么动,我家床板是真的一动不动,因为是找木工做成榻榻米样式的

网友D:
以为测试几天要后要量产呢。哈哈

网友E:
打印机是哪个型号?1S? 层纹怎么样?

网友F:
我理解榻榻米就是一动能塌下去的床,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打印机是哪个型号?1S? 层纹怎么样?

型号是Ender3 S1,龙门Y轴两侧都有步进电机,层纹我觉得还算比较均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为测试几天要后要量产呢。哈哈

这个没有量产的价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理解榻榻米就是一动能塌下去的床,对吧

大象听了都直摇头

网友:
有3D打印机就是方便。

网友:
床上剧烈的活动,很好奇

网友G:
我觉得灯珠放壳里面的散射效果会不会更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觉得灯珠放壳里面的散射效果会不会更好看?

装好之后我也问过自己,都用透光材料做外壳了,为什么还要把灯珠露出来?但是看它亮灯效果还行就没有从做了。

网友:
做的不错,3D打印机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