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XTC-Z2Y小天才电话手表拆解

楼主(2023-02-28):
小天才手表拆解,拆开测了下电池有3.7v电压,估计屏坏。还有一移动卡,还有用吗?看图。

网友:
不一定是屏幕哦,打电话试试在线吗?APP有反映定位的话估计就是屏幕问题了。

网友:
小天才手表就电池容量大,那么小的体积,竟然有如此高的容量。这种手表都是首次绑定了帐号的,再次投入使用前必须通过首次绑定的帐号上去操作解绑,别无它法。当然厂家和授权的售后也可以对它清零和复位。否则你即使修好了,它会主动联系原来的机主和帐号,会不定时的自动报警和开机多重定位。

网友:
说是小天才手表是智商税,同样的功能是比其他手表贵很多。利润高的很。

网友:
你这是捡的还是自家的,如果是捡的,估计只能当料板了

网友:
虽然贵,但是做工确实很不错

网友:
看看,没想到电池容量还不小,坛子里原来有兑换,是这种吗?

网友:
小天才手表不安逸,不能安装APP,只有同品牌的才能视频,其他品牌只能打电话

网友:
芯片什么的拆开看看啊

网友:
比以前高级的手机功能多

网友:
没拆到芯片啊,都不知道什么芯片

网友:
机主是自己或者认识的人的话,可以修修。不是的话比如捡到的就建议不折腾了。

网友:
小朋友的手表。。。。

网友:
这个是纯2G的吧,如果是,也没啥意义了,2G都已经开始逐步关停了

网友:
就当练手也是可以的,我拆同事的一个荣事达换电池,结果屏幕花了。小天才的线都和手机的差不多,是扣接上的。荣事达的全是焊在板上,这就是区别。

网友:
有点像是出土文物。

网友:
请教后壳充电电极正负极是哪两个?有一个坏的想充电试一下

网友:
做工确实很不错

网友:
作工看起来还好啊,就是一对比价格就不值一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