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250A电焊机电路

楼主(2023-02-28):
收了一台报废的电焊机准备维修一下,初步检查烧了一组场管和电源板求电路图。想修好平时用用。

网友:
一般这种大电流的设备,电流太大烧都一片一片的吧?

网友A:
也找个体质好的修修,不然三天两头坏也烦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找个体质好的修修,不然三天两头坏也烦人!

这个没有炸管的现象。管子都是好的,就是电源板烧了

网友B:
电源板基本都是3842、45方案,找芯片PDF修就是了。图纸是不可能有的。你可以参考电驴充电器的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板基本都是3842、45方案,找芯片PDF修就是了。图纸是不可能有的。你可以参考电驴充电器的图纸。 ...

谢谢,已经修好了,有输出了,等焊把线到了就可以试机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已经修好了,有输出了,等焊把线到了就可以试机了

怎么修好的,我也捡了一个打算修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修好的,我也捡了一个打算修下

用万用表检查所有零件,有损坏的更换

楼主:
试机视频

楼主:
https://m.youku.com/mid_video/id_XNTk0NjAxNDYwNA==.html?x&sharefrom=android&scene=long&playMode=pugv&sharekey=fc03d763cce979dee5a86ad296f746e77

网友D: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oMDHS0gzZvgZIDKjggtqyQ?pwd=6hsj 提取码: 6hsj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操作更方便哦,你看看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oMDHS0gzZvgZIDKjggtqyQ?pwd=6hsj 提取码: 6hsj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 ...

感谢提供资料

网友(2023-10-05):
图纸被资本家锁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