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清洗米家AC-M3-CA空气净化器Pro

楼主(2023-02-28):
观察一下,螺丝就是这4个橡胶脚盖住,就从底盖开始。

标签

开攻

机头,艰难的卡口,需要长螺丝刀挑开里面的锁扣

或许本来的设计是不给清洗的吗?疑惑。。。

卡口互成90°的样子,小米你真拽。。

风扇的落灰

底部涡扇的落灰相对少一些

拆散,清洗,抽风部件,零零散散,真多。

两个风扇电机,大的是底部涡扇的,小的是上面风扇的。

Nidec的电机

洗刷后组起来

电子部件,激起连线,就像一些花花肠子

这个就是电源板,单独给个特写

这个是显示屏面板,和侧盖连一块

为以后方便清洗风叶,必须锉掉90°锁扣呀,红圈部分,一周共8个,还有中间部分几个一并去除。

装上电子部件的风扇组件真像一个航空发动机

装机,准备收工

侧板的卡口,也要锉掉一点点,方便以后清洗

完成

取下上盖,上电试机,

轻松取下上盖,通电试机,。
谢谢,围观。。。
感概。。
短短24张图片竟然有4张-5张,是和卡口PK的。。
不是我成心故意,而是这个设计实在是太臭了。
互成90°的设计难道是一次性用品不给清理?

网友:
大神啊,我都是用吸尘器简单吸吸完活,要是这么搞的话就组不起来了

网友:
米家空气净化器1取开上盖不能启动
我平时就定期从上面取下上盖和叶片清洁一下,下面取下滤芯刷一下进风孔,中间部分就算了。实际那部分应该也没有太多可以清理的

网友:
以前清洁拆一次卡扣容易断,为了清个灰,整个要拆散,其实上面的挡板做成可拆卸的更好,但如果轻易能够拆开,恐怕整机的气密性和电气安全性就不好设计。

网友:
我的是2S款,不到一年OLED屏坏了,售后免费换了一块屏

网友:
没道理啊,你是不是滤芯没装好,为什么这里面会有这么脏,我的常年开机,里面很干净啊!

网友:
感觉这东西就是周期性产品,可能设计的时候就没考虑能用多久,所以拆洗就没考虑在内吧

网友:
米家的这款我差点买了。

网友:
积灰有点多啊。

网友:
做个清洁像是大保健了,

网友:
是小米的?小米产品线很多,做工和外观都比较精致的

卡扣互成90°的设计,确实有问题,往往设计者自己没想过后续的问题

网友:
看似做工不错呀,不知道效果如何?

网友:
智商税鉴定神器

网友:
看得出来 里面还挺脏的 确实有搞一下卫生的必要

网友:
看来真不好拆
电机牌子不错

网友:
我有个车载的,拆了一半不拆了,卡扣太难拆了,搞不好就断了,拆装松了会异响,

网友:
看似做工不错

网友:
风机结构设计很特别,离心到轴流。网上见到的透平压缩机,低压轴流,高压离心。

网友:
米家做工好看

网友:
那些要经常清洁及换滤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