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关于SM2263xt和SM2263xtv的区别,你了解多少?

楼主(2023-02-28):
2263xt的盘比较少做,所以了解也不够深刻,比如今天又有了新的发现。

上图是自己早期做盘用的63xt板子,这个主控的封装是BGA288(17*17-1),和2246en封装完全一样,共用钢网。

后来发现了63xtv的主控板

以上是63xtv和63xt的封装对比,感觉瘦了一圈。

比如上面的这款板子,用的就是2263xtv,小小的长方形主控,应该比正常的63xt主控阉割了一些功能吧。

这款2230,单贴bga272的小主控板目前比较常见,前些天一位行内朋友就买了一些回来@alexbeijing

买回来的板子很多主控有移位或与焊盘脱离,朋友就拆下来重植主控,结果给我发图一下,我傻眼了

主控共计21*15=315个脚位,比正常封装的63xt还多27个脚位,这“反向阉割”?

本来以为63xtv比63xt有阉割,比如支持更少的ce等,但现在看来,我完全不怀疑63xtv具备63xt的完整功能和参数,另外还有可能采用了更低的制程,拥有更好的发热控制。

你们觉得呢?欢迎大家各抒己见。

网友:
好高深,一般人回答不了,范总威武!

网友:
上同样的F测一下速度看看

网友A:
63XTV功能和XT完全一样,但是也有一些不同

虽然XTV的引脚更多,但是有效引脚减少,电源和地的引脚增加了不少。然后就是省掉了63XT上和63EN通用的DRAM引脚。

二者还有两个很大的区别是63XTV可以不需要外部晶振,然后PCIE的耦合电容也内置了

网友:
用上更高制成的芯片制造工艺了吧,所以芯片面积更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63XTV功能和XT完全一样,但是也有一些不同

虽然XTV的引脚更多,但是有效引脚减少,电源和地的引脚增加了不 ...

补充下,63XT其实原本就可以用内置高速振荡器(你可以发现ROM下是不需要晶体的),不过外面流出的FW应该寄存器配的都是选择使用外部晶体

网友:
这个主控板做工很不错,主控都错位。为什么我要买呢?原因特别简单,某大佬买了1000片,我就跟风了这个主控植球难度大,点距0.5mm,球直径0.3mm,So 我委托朋友一起植球,回来分享。

网友:
这难道就是17年44周和19年33周的区别么
面积更小 功能更强 发热更小

网友B:
大佬知道这个2230的63xtv上镁光颗粒需要改什么跳线吗?我用这个板子贴东芝颗粒可以开卡,贴镁光的开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佬知道这个2230的63xtv上镁光颗粒需要改什么跳线吗?我用这个板子贴东芝颗粒可以开卡,贴镁光的开不了 ...

这款板子没细研究,据卖家描述,也是只能贴东芝闪迪,不支持IM,这个问题,我感觉@风沙鸽 能解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款板子没细研究,据卖家描述,也是只能贴东芝闪迪,不支持IM,这个问题,我感觉@风沙鸽 能解答。 ...

风沙鸽表示已经研究过了,应该是板子本身从底层就限制了,应该是有几根线没引出来导致无法搞定IM颗粒

网友:
看大佬的内容就是有收获,支持

网友:
一般人回答不了

网友:
这是真正的专业玩家才能接触到的知识,学习了

网友C(2023-08-02):
借楼请教 笔记本里的NVME固态 血慢  SM2263XTV 颗粒不知道 找了个2263XT软件 不识别 也不知道是没加载nvme驱动(不会加载nvme驱动)还是短接不对的缘故  请教下 怎么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借楼请教 笔记本里的NVME固态 血慢  SM2263XTV 颗粒不知道 找了个2263XT软件 不识别 也不知道是没加载nvme ...

短接尾部的T和G

网友:
嗯嗯 感谢回帖   看了帖子 不识别硬盘 应该是需要用个jms583的外接盒 刚买了个外接盒 手里有个SSK的 貌似是螃蟹的芯片

网友:
谢谢大佬分享,学习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