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上网课有防挂机,如何自动续播

楼主(2023-02-28):
我网上学习要赚学时,就是开着电脑看视频,不是直播,但学习时如果不动鼠标,放个10分钟视频就会停播,这样人就不能走开,要一直在电脑前面不时动下鼠标,有什么简单的方法可以偷懒?

网友:
油猴插件,搜你学习项目

网友:
录制一个鼠标宏

网友A:
不用这么麻烦,一张纸,一个风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这么麻烦,一张纸,一个风扇

那估计老师要给打120了

网友:
前不久,我们单位也让看某种视频挣学时积分,有些人水果手机浏览器看视频直接拖进度条,几秒就看完一个视频。

网友:
我正在用,谷歌,油候,脚本

楼主:
哈哈哈,找到个偷懒办法啦
把墙上的挂钟平放在桌面上,鼠标就放在表面上,等每分钟秒针扫过鼠标就等于是移动了几个像素,调整鼠标方向和位置,一个屏幕足够让鼠标动个把小时了

网友B:
定时移动鼠标,让我想起玩游戏时用的 按键精灵。

网友:
定时器振动鼠标。

网友:
按键精灵,之前刷网课都用这玩意

网友:
手机上也有,息屏了不播放不计时,到后台也不播放不计时。

网友:
我都手动。因为一天到晚都玩电脑。

网友:
按键精灵是可以的

网友:
搞个按键助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定时移动鼠标,让我想起玩游戏时用的 按键精灵。

我也想着是用按键精灵

网友:
按键精灵+1
用着挺方便的

网友(2023-03-30):
按键精灵+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