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连播:TL3842+431+PJ324+HCF4060,脉冲充电器修复+改造可调电源

楼主(2023-02-28):
本人纯纯的电子爱好者,纯纯的小白~,看到大家改可调,也是手痒难耐。
过年回老家看到一个坏了保险的充电器,自作聪明的换上保险丝,然后就是爱好者的第一课,炸管……

(清脆的炸裂声伴随我的尖叫)
一通检测,MOS、3842、一个4148二极管、一个1K电阻、一个8550三极管、一个采样电阻(68欧),全挂了,换好后就是这样:

3842还是用的TL3842P(跟原来的一样,没用UC的),MOS从8N60换成了10N65,希望能抗造一些。

一切就绪,短接启动电阻(一个240K的7脚上的),输入端加18V直流(某宝50元买的最大30V),检测3842的8脚5v正常,2脚接地,1脚5.6伏,3脚0.19伏,4脚好像是2.16伏,6脚1.18伏,后端输出直流12伏稳定,按理说得有50伏以上的啊?
因为没有示波器,就用万用表(胜利9501好像)频率档,MOS漏极到源极50Khz,蜂鸣档大约一秒3次鸣叫。这是传说中的打嗝吗?
去掉短接启动电阻的连线,冒险插上220,输出13伏,7脚12~15伏跳变,8脚2伏左右不稳。这就有点陷入困境了,是后级的脉冲和运放导致的吗,还是3脚的问题?可是3脚明明不到1伏啊,请大家给点主意吧

网友A:
7脚上的启动电容换换试试

网友B:
看下3842VCC端的启动电容,还有启动电阻,看下是不是工作条件未达到,不行再看下有没过流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7脚上的启动电容换换试试

启动电容我拆下来测了,100UF正常的啊,等回去找个换上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下3842VCC端的启动电容,还有启动电阻,看下是不是工作条件未达到,不行再看下有没过流保护{:013: ...

感觉是过流保护那样,打嗝的,不过3脚电压很小,要不要换个电流反馈电阻看看,是不是那个68欧的太大了

网友C:
变压器到7脚整流二极管可能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压器到7脚整流二极管可能坏了

多谢热心回复哈,这个也检测了,正向0.5左右,反向无穷大,好的

楼主:
有几个地方不大明白的:
1、MOS源极接地:看别的开关电源都是几欧甚至不到1欧,这个68欧会不会有点大
2、8脚通过一个1K电阻,接8550PNP三极管的基极,发射级在1脚,集电极接地,这个结构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C:
这个应该是.68欧姆,按3环电阻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应该是.68欧姆,按3环电阻计算

多谢哈,一语惊醒梦中人,这还真有可能,回家找一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应该是.68欧姆,按3环电阻计算

话说,这里电阻为啥按照3环呢,手里拿的是烧断拆下来的,原谅我的白哈,刚记住几个颜色的阻值,什么时候5色环的按照前3来计算,这个有规律没~

楼主:
多谢9楼的提醒,MOS源极接地的这个电阻68Ω感觉确实有点大,下图是电源原本的样子,是要买个0.68Ω5瓦的来替换吗?

楼主:
感谢9楼的“6828”!
我去卖电阻的商家确认了,这个是电动车充电器易损电阻,阻值0.68Ω,最后一位不是棕色的情况下只读前4位,老板人很好,让我学到了

现在信心大增,感觉这个电源就快要修好了,打嗝问题大概率就是这个采样电阻阻值太大,数码之家就是牛逼,大神云集,热心互助。
等配件到了后会更新修理进程,完事就是改造可调电源,期待第一个作品成功哈

网友D:
那个0.68欧电阻是检测电流用的,用大了就会触发过流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个0.68欧电阻是检测电流用的,用大了就会触发过流保护

多谢哈,等不及商家的快递了,回家找一个换上试试

楼主:
昨晚到家翻箱倒柜,找到一个6欧的小电阻,先不管了,换上看看,加直流测试,一次成功,输出稳定48.1伏,略低于额定的56伏,等收到0.68的电阻估计差不多了。

请忽略桌面的乱,纯业余爱好,能省就省的哈
这电源从过年开始折腾,一个多月,一边学一边研究,炸了管,买了一堆用不到的件,总算是成功了一半,收获还是特别多的,模拟部分基本就这样吧,做好可调就先放放,后面学一下单片,争取把儿子的“二蛋”机器人折腾的智能一些

(图片中间带个黑尾巴的就是6欧的采样电阻,功率太小,直流测试还行,等3W的到了可以上220试试了,希望别炸

网友E:
(清脆的炸裂声伴随我的尖叫)
一通检测,MOS、3842、一个4148二极管、一个1K电阻、一个8550三极管、一个采样电阻(68欧),全挂了,换好后就是这样

======================================================

哈哈。。。不接个灯泡??

楼主:
引用 网友E:
(清脆的炸裂声伴随我的尖叫)
一通检测,MOS、3842、一个4148二极管、一个1K电阻、一个8550三极管、一个采 ...

这部分还没学

楼主:
引用 网友E:
(清脆的炸裂声伴随我的尖叫)
一通检测,MOS、3842、一个4148二极管、一个1K电阻、一个8550三极管、一个采 ...

多谢您提醒,研究了一下,串联灯泡能在后端短路或大电流时提供保护,我弄了个50瓦,摄影灯上的一个小灯泡,安全感爆棚

楼主:
0.68的碳膜采样电阻终于到了,买的100伏后端滤波电容也到了,忘记买电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