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6S开卡后读取速度慢 是不是哪里设置不对

楼主(2023-02-28):
大家帮看下是不是哪里设置不对

补充内容 (2023-3-5 14:14):
原来不是读速度慢,是掉盘了,而且开卡后直接读取没问题,但是一旦写入数据再读取就直接掉盘,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设置没问题,得跑RDT,刚正好搞定一个同样的板子。

网友:
搞了个一样的板子,症状一样,
没搞定,搬58xt上去了
可以试试楼上跑rdt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没问题,得跑RDT,刚正好搞定一个同样的板子。

rdt跑过还是不行

网友:
这样的话跑圈也是只有几M,要跑好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