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自行车真空胎的胎压应该打多少bar

楼主(2023-02-28):
以前骑自行车的时候打气完全靠手按的感觉。现在电动自行车都是真空胎了,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打气了,那位知道电动车的真空胎应该打多少bar。

网友:
胎皮上有标识的

网友:
车胎上面没写么

网友:
所有两轮车打气我都是凭手捏的

网友:
想软一点胎压就低点  想硬一点胎压就高点  没这么多讲究

网友:
一般在2.5bar为宜,夏天要适当低一些,冬季可以适当高一些

网友:
太足刹车甩尾

网友:
胎面上有表示,如下图

网友A:
楼主这是准备要按bar精确打气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是准备要按bar精确打气吗?

要不然怎么打呢????迷茫。。。。

网友:
从来凭手感,按不动就行

网友B:
我的电动车换了真空胎,打到2.8,放了一段时间,感觉变成椭圆的了,骑起来一跳一跳的。。。

网友C:
我用气泵打自行车一律3公斤,小汽车2.5公斤。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电动车换了真空胎,打到2.8,放了一段时间,感觉变成椭圆的了,骑起来一跳一跳的。。。 ...

打2.2-2.5就好了。打太足容易变形,夏天容易炸

网友:
好先进,都用电打气了啊,我电动自行车还是用手动打气筒,感觉差不多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气泵打自行车一律3公斤,小汽车2.5公斤。

要看什么自行车,但是对多数车自行车都不足气啊。公路一般是90psi~120psi,山地大粗胎也有65psi,换算过来大约6个bar支8个bar了,比小汽车大很多的

网友:
感觉,从打气筒都是凭感觉

网友:
只要手按不动就行了。

网友:
还是看胎侧标识,少了费电,多了太颠.

网友:
山地防扎胎要打倒60PSI,差不多要4公斤。
一般自行车40PSI左右,太高了刹车刹不住,太低了骑起来费力!最终要看自身体重来调节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