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据说现在各种各样的快充充电器,容易损坏IPHONE苹果手机,烧芯片

楼主(2023-02-28):
在头条上,一个叫数码狂人的老修理,专修苹果手机的。

其实大部分人用的都是杂牌数据线,
正品线的是不是一定能保护 也难说。

网友:
几块钱包邮的充电器
线到基本不会烧芯片,最多把接口插坏

网友:
容量型锂电池都不适合大电流充电,5v1a慢充比快充对电池损耗影响小,iphone13 亲测,上班都是5v1a慢充,电量区间大约维持在30-85%用了11个月,电池健康100%
以前的手机都是睡觉前怼上,醒了拔掉。一年基本电池健康就在90以下了。

网友:
线买MFI认证的,特别是以前的老机在车上用,一定要原装货认证线,因为车载电源脉冲比较大且一旦损坏不支持快充的手机基本挂U2。

现在基本都支持快充了,其实问题不大,但是我还是用MFI认证的线,

至于充电头,先去充电头网看拆解,选合适的价位,品牌买一个基本问题不大,因为快充头的C口默认是无电压的,正规品牌基本能做到,电压不对也会保护。

数码狂人说的应该是极端的垃圾线+垃圾充电头的状况。

楼主:
线都是一样的杂牌线,芯片都一样的

反正是事实,自己小心,高压烧芯片

网友:
一直用无线充  感觉不到

网友A:
B站看何同学做过实验,快慢充对手机电池影响并不大。我觉得充电头和线的质量更重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站看何同学做过实验,快慢充对手机电池影响并不大。我觉得充电头和线的质量更重要 ...

这种试验是需要时间检验的,不是1次2次能验证的。

网友C:
买个机器受罪, 能快充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个机器受罪, 能快充多好

水果手机的电池本来就很渣,所以才加这么多限制。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试验是需要时间检验的,不是1次2次能验证的。

记得他是用了一两年来实验验证,不然我也不会说这事

楼主:
快充主要是识别协议,杂牌的,难说识别出个15V,原装线是不是能防的住?

网友:
手机充电器还是买个名牌的保险些

网友D:
怎么就那么多问题。。。4/5年前闲鱼49收的绿联PD3.0 C口,今天这价格估计能买新的了,不瞎几把抠搜根本不会有问题,C线要MFi认证那时候倒是要40+一条,老早果8就能充到18W。    如果不瞎几把追什么C口,那么随便个支持2A的A口充电器+一条MFi线就能到12W,合计成本更是在4/50,这还是5-7年前,我就不明白哪里值得抠搜了,出问题折腾时间不要钱吗。。。

最容易出问题的那是车载点烟器转USB

网友:
快充是会伤电池的,但时间更宝贵,换电池或以后加充电宝

楼主(2023-04-20):
引用 网友D:
怎么就那么多问题。。。4/5年前闲鱼49收的绿联PD3.0 C口,今天这价格估计能买新的了,不瞎几把抠搜根本不会 ...

最容易出问题的那是车载点烟器转USB。。。。烧手机芯片

网友(2023-11-23):
这种几率不大

网友:
我就知道认证的数据线里面是有芯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