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FUSUN R-818古董牛屎芯片收音机维修

楼主(2023-02-28):
以前物质匮乏,记得初中时,爱好电子设备,凑了很久零花钱中午凑够钱在镇上集市买了这个收音机,当时10元几乎是我所有家当。

农村乡镇,应该是2000年或延后一年,产品质量普通,应该没用多久就坏了,那个时候我家连一把小号的梅花螺丝刀都没有,不知怎么折腾里面的线各种接头,断股,对于一个初中生,没有万用表,没有电洛铁,没有网络百度,要想修好难如登天。
现在条件稍好一点了,万用表电洛铁都是双份,风枪也有,拆开一查,原来是DC口常闭触点变常开触点,电池无法供电。

板子到简单,没有可调元件,牛屎芯片,外加5跟线已断开。

自己学的强电,弱电虽有爱好只懂皮毛,DC口既然触点问题,那电源的2跟线铁定在DC口附近,于是直接焊接在DC出口,解决两根线。
然后再看耳机口,本来是4个端口,有2个并联了,也就剩3个,考虑耳机和外放关系,外放必然会在这里接线,看了以前的焊点,只有一根线,最后还有2跟线没焊接。
继续找焊点,在电路最外围有2个焊点,在电路末端,分布在在电阻两侧。

我尝试了两种接法,并没有啥区别,考虑外放是功率元件,理应在电路内侧,天线为信号元件,在电阻外侧,打完收工,开机有杂音,偶尔有跳变信号,按钮也有反应,就是收不到台。
天线没找到,临时焊接一根线。

本地是有收音机信号的,可以收到FM,老物件修复是为了情怀。
请坛友指点迷津。

楼主:
侧面。外壳已经明显发黄

网友A:
修好它为了干啥?情怀吗?
2004年当时读高中的时候,没有看电视,也是直接买了个德生收音机,数字的,am,fm。晚上听着入眠。

网友:
没事折腾折腾也是一种享受!

网友:
好歹也是个电调谐,不过这做工实在粗糙了。以后注意,这种模拟的电路没有端口一说,有的只是接口的概念。

网友:
那时候的天线有些直接是接到耳机上用耳机线当天线的,插耳机频道就多不少,不接耳机没几个频道

网友B:
总结一下:5根线,红黑的根据粗细分成两组,一组是电源,接电池座和DC插座;另一组是扬声器,接扬声器和耳机插座; 白的是天线。

网友:
以前也有几个这种收音机,两个按键,自动搜台,当时觉得好先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好它为了干啥?情怀吗?
2004年当时读高中的时候,没有看电视,也是直接买了个德生收音机,数字的 ...

再往前推3年,那时候是真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总结一下:5根线,红黑的根据粗细分成两组,一组是电源,接电池座和DC插座;另一组是扬声器,接扬声器和耳 ...

这些线是我后面焊接上去的,原图没拍照,线鳄都是散落的

楼主:
图中的线是后来焊接上去的,板子上之前啥也没有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些线是我后面焊接上去的,原图没拍照,线鳄都是散落的

收不到台,是因为天线没有焊对,找有线圈和pf瓷片的焊点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收不到台,是因为天线没有焊对,找有线圈和pf瓷片的焊点看看看。

有道理,老歌看看板子图有建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