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问4线的pwm电脑散热风扇可以通过调压来调速吗?

楼主(2023-02-28):
例如图中这种4线pwm风扇,如果将pwm引脚留空,通过降低电压的方式调速(串连电阻或者接可调电源),请问可以吗? 会不会转动不了或者转动不顺畅?

网友:
pwm调速和调压调速可能不太一样。
但是PWM转速比较精确,可以用于编程调温,针对不同的温度,给予不同的转速,不一定是调压,也许是调电流,
个人用建议买支持5-24V,一次性固定转速,

网友:
联想四线 装了电阻  转速慢了三分之一  ……

网友:
可以试下,有些默认全速,不知道降电压到5V还会不会转,没有调速那种降到5V也能转,就是很慢的转

网友:
可以,但调节范围会集中在某一个电压区域,无法精确调节,只是想简单调速的话降低电压是最简单的办法!

网友:
只接电源和地就行,5V 不能很可靠的启动,一般7V都能很好的运行了

网友:
都可以用电压调,就是调节范围小不能调得太慢,电压低到一定程度风扇就直接不转了,PWM即使转很慢也不会停转

网友:
我就用电压调速,也很好用,实际应用中没有那么精确的转速需求,电压调速完全够用

网友:
不用那么精准吧?

网友:
可以实际测试一下

网友:
有降速线,可以选择

网友:
找到风扇正负两根电源线,串一个电阻或调压板就行,一般最慢速的电压调到7V多点就能慢转,再低了转不动了,正常8.5V电压的转速即能降温还能减噪。

网友A:
之前试过  可是会发热严重啊  那个串接的电阻

网友B:
假如是真四线风扇,把控速线和测速线连接,会降速到额定转速一半。把控速线接地,会降到最低转速,部分带保护的扇子有可能会停转。把测速线接地,也会降到最低,但是会比前一种情况稍高些,部分带保护的扇子也有可能会停转。我就只能帮你到这里了,都是是我自己实测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假如是真四线风扇,把控速线和测速线连接,会降速到额定转速一半。把控速线接地,会降到最低转速,部分带保 ...

还能这样啊,学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试过  可是会发热严重啊  那个串接的电阻

电阻用功率大些的,例如2w以上的,没问题的

网友:
我就是靠降低电压给风扇降速的,简单直接,当然不能调太低电压,否则风扇会不转了

网友C:
买一个常闭的温控开关,接到pwm线和测速线上这个可以半智能温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一个常闭的温控开关,接到pwm线和测速线上这个可以半智能温控了

温控开关,太简单了一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