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电阻基准测试

楼主(2023-02-28):
看论坛介绍买的电阻基准板,测试一下以前跟风买的M1万用表的电阻档。

网友:
1K的不错,能显示出1.0000000K。

网友:
我买了个70年代的电阻箱来测,不知道谁是准的

网友A:
我的感觉过得去就行了,又不搞科研没必要这么精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感觉过得去就行了,又不搞科研没必要这么精密

很赞同你的说法,但有他们也不错,能帮我们判别那种表的好坏

网友:
固定温度下标定,固定温度下测试还是不错的。温飘在3位半表上显示应该不怎么大!

网友:
不错!  刀刀压线!

网友:
表精度挺好基准电阻不错我是用ZX21型电阻箱测试

网友:
一致性很好,属于绝配了。

网友:
读数比电阻标记的准。

网友B:
基准板哪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准板哪买的

论坛里找的。看下面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