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以前的我一种电池打天下,现在玩废了。

楼主(2023-02-28):
全是杂牌,性能很一般,电池很差,充电很慢,维一好处电池接口通用。

现在好了,各种品牌全乱了,算是玩废了。

网友A:
坛子里不是有大神全改统一了,可以试下改几个好点的电池用

网友:
整一块靠谱的电池就够用了

网友:
重新整合,要看你的动手能力了

网友:
我是全改成牧田接口了,然后做了几个电池包,耐用plus。

网友:
工具真多,羡慕中

网友:
全用JET插头。

网友:
工具一套好的就够用了,也不用折腾了。

网友B:
加转接固定在机器上,统一同款电池。

网友:
传闻是有万能转接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坛子里不是有大神全改统一了,可以试下改几个好点的电池用

哪儿可看?

网友:
电池种类太多了,估计充电器都一大堆没地方放

网友:
电池不能通用,锂电工具的乐趣就没有了

网友:
不同的品牌不同的协议  弄得好几个充电器

网友:
是挺麻烦的!

网友:
我手头也有三四种接口,大半是大艺款的,还有大有、牧田、德伟口的,准备逐步合并到两种接口

网友:
我就两个系统,12v的博世,20v的大有,这个没办法的,即便是同一品牌,12v和20v也不能通用,不过好像大有有一款充电器12v 20v的都能充

网友:
我的是牧田款接口,自己买的壳子套件,15节亿纬35v装里边,很耐用,电板手,电烙铁,锂电洗车机都可以用,一个电池通吃,不是牧田口的工具不买

网友:
自己组21700牧田款电池,比买的好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转接固定在机器上,统一同款电池。

这方案仅适合电池包款式较少的,楼主的电池五花八门,不好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