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动车电池里面这个东西是用来干嘛的

楼主(2023-02-28):
这个可以去掉吗?

网友A:
电池锁,相当于汽车的点火开关吧!

网友:
这是电动车的报警器,一动它哇哇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池锁,相当于汽车的点火开关吧!

我觉得是报警喇叭,车钥匙布控后拔掉电源就会发出高音

网友:
第一次见这东西,大概是防盗用的吧。

网友:
GPS定位器,防盗的,

没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是报警喇叭,车钥匙布控后拔掉电源就会发出高音

应该是个喇叭,刚刚试了会响

网友C:
防盗器  电门锁开关两下上锁  再开一下解锁  可以不用  有人动车它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个喇叭,刚刚试了会响

那应该是报警用的,防盗切。

网友:
应该报警装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防盗器  电门锁开关两下上锁  再开一下解锁  可以不用  有人动车它就响

应该是,,有三条线,,两条接36V电源,,另一条通过品字形插头通到控制器里面去了

网友:
没见过,感觉像是警报喇叭

网友:
警报喇叭,防盗切。

网友:
这是电动车的报警器

网友:
电单车报警灵敏度高的特烦:有车过旁边就叫。

网友:
应该可以拆掉的

网友:
可能是防盗报警器,设定后,有人动车或偷电池就报警

网友(2023-04-08):
应该是报警喇叭或者蜂鸣器

网友:
会不会是电池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