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小型手持式吸尘器改成无刷电机

楼主(2023-02-28):
材料PDD手持式吸尘器便宜,带电池的,全拆了,只要壳然后只买了个电机和电调,其他手里现成的,不想从新做板了直接焊线了电压5V-24V,具体看你的降压模块
主角:

电机电调:

单片机STM32F030F4手里现成的降压模块之前做的也是现成的,后面说干啥用

程序写的标准舵机控制,按键控制,三档切换,程序放后面

先把电调改了,电调最大支持4S达不到我的要求,改电压范围,前面的降压模块就是把红圈中7805替换掉电压就可以上去了,那个78L05手册里写的最高输入30V,但是不保险最好换成5V降压模块。另外我把MOS也换了,换60V50A手里很多以前买的,不换也能用,原参数30V12A的管

用的原来吸尘器的按键,需要拆开改下,原来是带锁的,改成点触的,拆开把里面那个短的塑料帽4个支架脚剪掉就可以了,装回去按键常开按下去断开,忘记拍照,按键消抖电路飞的单片机板上,EXT4接PA6,按键两脚一个接3.3V一个接KEY

接好效果,PWM接PA9

然后就是掏壳,贴双面胶,包好板,直接装

装好效果

程序用Keil5编译,最后上个简单视频,没完整拍,没在家电源功率也不够PD最大100W,直接保护

楼主:
云盘链接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Sevcp9_EOkqEPiWi6IGadw?pwd=v2ub
提取码:v2ub

网友:
78L05输入串联一个18V的稳压管耐压就够了

网友:
同时也是个倒吹的风筒,不错不错。

网友:
改20V电池插座算了

网友:
留下了,那天也搞个完湾

网友:
够复杂的,好费大脑的。

网友:
楼主的创意挺好的

网友:
不知道能不能把电吹风改成个吸尘器呢?

网友:
无线变有线了?

网友:
很好的创意

网友:
我也有这种想法,谢谢

网友:
吸力够可以 无刷电机

网友:
买椟还珠,这壳子成本有点高啊!

网友:
也想改一个

网友:
不知道能不能把电吹风改成个吸尘器!

网友:
无刷电机好,驱动太麻烦,楼主这方案一般坛友更是玩不了。现在电动工具上用的“无刷电机控制板+调速开关”越来越便宜了,只是块头普遍偏大点,如果空间足够能放得下,无疑是不错的选择----安装简便且性能可靠。

网友:
感谢分享 有机会仿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