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创维SK-WR6651X WIFI6 AX3000路由器拆机

楼主(2023-02-28):
创维的运营商定制版。
外壳看起来比较虚胖。
中兴微+MTK的方案,中兴这款CPU感觉用了一万年。

网友:
创维这款路由器做工还可以散热做的还好

网友:
这款看着安心些

网友:
这路由器做工和用料看着不错。

网友:
散热做的好,细节决定品质

网友:
看见中兴IC就完犊子

网友:
好多机器都是这样的解决方案,无线部分没外置功放吗

网友:
做工还可以散热做的还好

网友:
黑色的壳子总觉得像回收塑料,腾达大部分产品也是这样

网友:
中兴CPU不知道能不能刷机

网友:
中兴的CPU可玩性不高了,刷不了第三方固件,比如OPENWRT。

网友:
这货就是SK-WR9540X的升级版?9540X无线用MT7975DN和MT7905DAN,规格是AX1800,看来是和中兴的E2633一样的方案

网友:
创维什么都做,电车也做了

网友:
如果用其他网络运营商不知道能否使用。

网友:
创维还出路由器了?

网友:
路由都差不多~~这散热不错

网友(2024-05-05):
应该是和9651x一模一样的配置,做工比中兴亲儿子好,中兴用的是电解电容,创维上了固态电容。

至于WIFI信号,发哥7916方案肯定不会差。散热设计也很用心。

网友(2024-11-12):
很好奇,为什么内存颗粒会是金士顿,我严重怀疑是回收的拆机颗粒。
金士顿只是一个内存条品牌,从别的厂家定做内存颗粒打上金士顿的标。一般这种颗粒是不会对外单独销售的。而且工厂做路由器可以选择的内存颗粒太多了,直接找原生厂家就可以了,没必要找一个贴牌货厂家去买颗粒。总结就是这种颗粒一般不会对外卖,路由器工厂一般采购也是直接采购生产内存颗粒厂家的货不会买金士顿。不知道我的想法动不动,欢迎拍砖

网友:
移动联通都用创维代工的光猫,啥也调 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