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VONTAR X4 S905X4机顶盒拆机,无线坏了。

楼主(2023-02-28):
VONTARX4 S905X4机顶盒拆机,换了个散热片无线坏了,安卓和COREELEC都检测不到无线了,有线千兆还好能用,不知道还能抢救不?

网友:
接个 usb 无线网卡用。

网友A:
还用得着问吗?直接换一个就行了啊,无线模块一般情况下不会坏的,除非不上天线,强行用,感觉是无线模块芯片旁边那个小晶振坏了,你把罩子掀开看看?,不行的话直接买个模块回来换

网友:
传说中的外贸盒子吖。。。

楼主:
想起来我有个ASUS的无线网卡,回头找出来连上,不知道安卓能不能认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用得着问吗?直接换一个就行了啊,无线模块一般情况下不会坏的,除非不上天线,强行用,感觉是无线模块芯 ...

有线还能用,无线速度其实也不太行。。呵呵

网友:
机顶盒看着不错

网友:
现在机顶盒太杂太多,拆开看没多少能再利用的

网友:
应该不便宜吧,个人感觉运营商的刷刷就挺好用

网友:
可以用有线吗

网友:
这机顶盒做工看着还可以

楼主:
有线正常,我一般也是连线用的,就是没无线用起来有时候有点不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