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十二年了的完整包装的UT-60E

楼主(2023-02-28):
2011年在TB买的,现在电流mA档测出的数大了好几倍,拆开看,电流取样电阻R24发黑。
当时刚买来不久就拆开看是不是牛屎芯,结果不是。

完整包装及附件

还不错用了铝箔屏蔽

主板反面

正面,显示屏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都没有摔过

线路板特写

这轻触开关质量还是不错,十多年了没有失灵,
至少比某生收音机好太多,差不多同时期买的PL-660收音机,
3、4年后按键就陆续失灵

屏幕就不拆了,侧面看一下主控就好了

全家福

网友:
哈哈,脸上长雀斑了,老了

网友A:
R24是导通短路还是断路了呢?应该不是放坏的吧。

网友B:
为啥不返厂维修?

网友C:
返厂维修不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R24是导通短路还是断路了呢?应该不是放坏的吧。

是阻值变大了,测出的电流数值大了四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啥不返厂维修?

已经返厂维修,本是想自己修,想换个屏与校对一下表才返厂

网友:
质量还行,看来楼主不常用

网友:
应该是mA档电流长时间工作在接近额定电流导致电阻烧黑阻值变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返厂维修不好吗

就是烧了一个mA档的电流取样电阻,这种小问题肯定是可以修好,屏幕坏了估计就悬了,打客服电话问过屏幕没得换,早已经停产没有库存

网友:
引用 网友D:
高端表啊

算不上吧,顶多就是中端偏下水平

网友:
引用 网友E:
放坏了?

放坏也不会坏电流档,用坏的

网友F:
优利德表不错误售后挺好看电阻像使用不当造成返厂捎带换个屏

网友:
这个真是老表,到了本命年了!

网友:
感觉福禄克的板子看起来很舒服,这个看起来有点廉价

网友:
引用 网友F:
优利德表不错误售后挺好看电阻像使用不当造成返厂捎带换个屏

就是想换个屏,不然就自己修了,听客服说换不了,说是表早停产了,屏没有库存,堵下运气能不能换到

网友:
14年买的E61,本来想让单位报销的,用着喜欢就自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R24是导通短路还是断路了呢?应该不是放坏的吧。

打错档位烧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