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检修金灶K9全自动烧水壶替换下来的电机

楼主(2023-02-28):
上次帮同事修的K9烧水壶来原件安上就好了,拆解过程见https://www.mydigit.cn/thread-372233-1-1.html
替换下来的电机,我今天无事,继续拆解

有3个这样的卡口,用小刀撬开就行

齿轮

电机换向器脏污了,有的坛友也提示我可以擦一下就可以了,我懂。
========
120的电机,在宝网上居然没找到,另外若真是线圈烧掉,也能买到120的电机,那个头上的塑料部件如何拆下和安上并且保证牢固?请坛友支招

网友:
把油污擦下应该还可以用的,这种可以用四驱车的小电机代换吧

网友:
电机锅轮用小起子起下来,再上时怕松滴点502。

网友:
2级蜗轮蜗杆减速比大,结构简单,齿轮与轴之间有过载保护棘轮。以前见过工业电风扇里也有。

网友:
很难回复原样

网友:
WD40喷一点,擦擦,继续用。

网友:
修理过的电机有时侯通电不转,要手拧一下才转,还是换新的好用。

网友:
新三年旧三年,修修还能用三年

网友A:
两个帖子都看了,如果当初不买一个电机,这个还可以继续服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帖子都看了,如果当初不买一个电机,这个还可以继续服役

修东西不花钱买件,会给人你一种错觉,再修东西需要换件时就认为是不是多余的?人性使然

网友:
蜗轮蜗杆传动,电机看起来很普通

楼主:
处理好脏污后测3个极每2个之间约为33欧

网友:
引用 楼主:
修东西不花钱买件,会给人你一种错觉,再修东西需要换件时就认为是不是多余的?人性使然 ...

回想过往以前帮人修东西,你说的确实有道理

网友:
修好的不如新的用着痛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