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突然坏了的电脑电源问题在哪?修理有价值吗?

楼主(2023-02-28):
家里的用了一些年的电脑,CMOS电池没电了。保存的电脑配置老是丢失。最要命的是启动默认存储是IDE模式而不是AHCI模式。默认启动后就是蓝屏了,还经常将系统弄坏了(安装系统选择的是AHCI模式)。
买了一块专用的纽扣电池,打开机箱将电池换了。最后插上机箱背面的电源插头,砰的一声,打了较大的火花,空开也跳了。合上空开,再插上电源线,电脑已经没有反应了。重新买了一个电源,换上电脑就好了。
请问这个突然坏的电源可能的毛病在哪?问题大吗?打开了电源的铁壳,表面上没有发现电击的痕迹。电源的铭牌上标注的直流3.3V电流有22A,5V电流有25A。想到外面修一下,有价值吗?

网友:
估计到外面修跟买一个是差不多的价钱,可以先论证一下。

网友:
便宜货就不值得修了
如果瓦数特别大,500以上,也是高端品牌的,值得修一下

网友:
可以自己慢慢折腾,但最大问题是找到故障点估计又没有零件代换,又得买零件然后一步步入数码坑

网友:
小白不建议动手修开关电源

网友:
会修的很简单,小白就算了,除非想入坑!

网友:
能修就修!
不能修就扔!

网友:
感觉没有修的必要。

网友:
要看老电源有没有维修的价值,

网友:
若老电源功率不大,又不是牌子产品,那就放弃吧

网友:
保险烧了吧,要不就烧主板了

网友:
要看老电源有没有维修的价值

网友:
电源维修一般开盖就30-50元,修完50-100元,看你选了

网友:
保险、整流桥、开关管,慢慢查,如果一点这方面知识没有,再没有工具,还是算了

网友:
小白就 换个 保险,换个电容,别的不会就别弄了,学会花的时间成本,也是钱。

网友:
一般电脑电源的维修价格基本上都在100元左右,而二手的500W电源,不会超过这个价格。
因为几次矿难,所以,现在的电脑电源,基本上没人去修了。
个人爱好除外,这个不能用价格来衡量。

网友:
基本没啥维修的价值了,现在电源也不贵。

网友:
首先是维修费用,还不如买二手的。
其次是技术,要找到真正能修的人也不容易,人家还不一定接这种活。
最后是心理上,修过的东西你敢放心用吗?

网友:
大于600W还是有修的价值,杂牌没必要修

网友:
个人用真没必要修了,新的也花不了多少钱。
公司有好多用了十来年坏的,我倒腾过一阵,大部分是风扇不转导致输出端电容爆掉,换掉电容、风扇加油就复活,还有一些疑难杂症不会修,就把风扇摘了留着用,其他东西卖废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