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充电头实测5.2V正常吗?

楼主(2023-02-28):
最近买了个USB充电测试仪,一测发现标明5V的某品牌充电头实际输出电压5.2v
高了0.2v会损伤手机吗?

网友A:
空载不超过5.4V都是正常的,相反低于4.9的基本就不太正常了

网友B:
5.2V好得很,如果只有5V,接上额定负载可能降到4.8V。

网友C:
这个叫作线补。就是防止充电线质量不好。

网友:
以前测过5.4还是5.5的也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载不超过5.4V都是正常的,相反低于4.9的基本就不太正常了

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5.2V好得很,如果只有5V,接上额定负载可能降到4.8V。

接上负载后,降到5.1几伏

我那个祖传苹果5v1a,无论空载还是负载,都是5.04v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叫作线补。就是防止充电线质量不好。

了解。不过苹果祖传5v1a就没有线补

网友:
大多数都是5.2

网友:
正常啊,带上负载有的会降低一点

网友:
±5%都在正常范围内

网友:
灰常正常手机充电器都这样

网友D:
有些有线补的头子 空载5v 带载能上到5.4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些有线补的头子 空载5v 带载能上到5.4

这个才是线补电源

网友:
很正常。就像家里的220V,测出来都快有230 ,240了

网友:
正常的,有负载会拉下来

网友(2023-05-18):
再正常不过了

网友(2023-06-30):
小功率电源内阻较大,在空载或轻负载时,电压比标称要高些。

网友:
线补电源表现出负的动态内阻特性,用来抵消充电线的电阻,比如,空载5V,输出2A时电压5.4V,动态内阻就是-0.2Ω,连接的充电线电阻为0.2Ω的时候,充电线另一端刚好没有压降,不管空载还是满载,另一端的电压都是5V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