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新买的雷克沙S57 128G 为啥4K这么慢

楼主(2023-02-28):
读150M,写40M左右,就是4K很卡,这是传说中的没有4K吗?

网友:
旗舰的U盘4k相对来说也不快
我能想到的解决办法就是慢速格式化一次,读写都能提升,4k提升也有点,有限

网友:
现在市售U盘里面有4K性能的,除了固态U盘或者UFS/eMMC转USB方案之外好像就只有正片工具开的328x了
正片工具开3281,读取一般在250-300M,3280能达到400M,而3281黑片工具开卡或者其他单通道主控(没4K),基本上都是150M读取
说实话江波龙收购雷克沙之后也是做的越来越拉了…

网友:
TLC甚至是QLC的,不信就拆开看看

网友:
FC3379+大die 0T25

楼主:
和256G的TF卡对比了下,256G的TF卡加读卡器的4K都比这个U盘好很多,看来也就如此了,往往谢谢大家的解答。

网友:
已经算不错了,u盘一般没4k

网友:
U盘就这个性能,正常的

网友:
可以看看三星Bar+ ,128G新的129,二手准新80就能下來.还有旧一点的60~70

网友:
不到60就有128G了,走路就可以了!

网友:
差不多都这样

网友:
这价格,这速度,还要啥自行车啊。

网友:
找大佬  定做一个

网友:
5毛钱1G还要啥自行车

网友:
感觉挺正常  是你期望值太高了   除非固态 ufs  普通U盘4K不咋地

网友:
多数普通U盘4K不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