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理康佳25吋彩电不能开机、行幅过大、无声故障

楼主(2023-02-28):
一个客户说自己的一台康佳25吋彩电在前天晚上坏了,一股怪味久久不散!还说这台电视机我以前曾经修过的,待问清楚地址,记得在几年前是修过的。
拆开后盖,里面的灰尘不是很多,抹去几块芯片上的灰尘,发现是东芝两片机,电脑块是KONKA CKP1011S1(当时最新推出的“E”型机),TMP87CK38N的CPU硬件经康佳“软件”掩膜固化后,重新命名的。一种CPU硬件可以掩膜成多种型号的芯片,相互之间不能代换。当时几个电视机生产厂家都是这么干的,让从事修理行业的非常恼火!

小信号处理电路采用的是TB1240AN,这是一块适用于PAL/NTSC制的中频和视频处理器,它是日本东芝公司1998年推出的产品,该芯片能解调PAL/NTSC PIF信号、SIF信号以及复合视频信号使其转变成R、G、B基色信号和音频信号。TB1240AN有一个模拟R、G、B接口,所以很容易用该芯片组成画中画彩电,TB1240AN还有一个IIC总线接口,通过SDA、SCL总线来完成各种不同的控制(亮度、彩色等)。

存储器24C08,这是一个电可擦除PROM,用来存储各种重要数据,一旦内部数据错误,电视机就会出现各种故障。

BA4558,双运放集成电路,在本机用于枕校电路。

TA8427K,这是日本东芝公司生产的场输出集成芯片,用于大屏幕彩色电视机的场扫描输出电路。

220V电源输入的铁芯电源滤波器,使用了这个东东的电视机比较少见:

电路板上的日期标签,看不清是2003还是2008,感觉是2003,如果是2008的话那就有点匪夷所思,毕竟TB1240AN是1998年推出的,我觉得TB1240AN不会有这么长的生命周期!

闲话就聊到这儿,正式干活!
客户说有难闻的怪味,我以为是大电容爆了,看了一下,并不是!而是高压包出问题了:

还有这儿:

网友A:
都不能开机了还行幅过大?

楼主:
高压包损坏,这个自然手里是没有备件的,并且前年在某宝接连买到两个问题高压包,一个干脆不能用,另一个倒是可以开机,不过图像幅度过大,而且当天晚上就烧了!因此我劝客户放弃修理,去购买新电视机。客户与家人商量了一下,觉得电视机用得不多,买新的不划算,决定修好它。
几天后,新高压包到手,去客户家,装上机子,焊好引脚及加速线聚焦线:

测量行电流约400mA,基本正常。

接上户户通机顶盒,发现不正常:

行幅过大,有信号时台标必然飘到外面,看不见。
测量枕校管V420(C3852)的C极对地电阻,

仅有几欧,因为这是个易损件,觉得找到故障元件了!
然而拆下后测量,C3852却是正常的!
那么就是VD411(BY299)的问题,可是焊下一只脚测量,仍然是正常的!

现在相关的元件只剩下C407(22N/400V)了,拆下来测量,击穿。

在备件里到处翻找,找不到类似的电容!

只得回家,在一块TCL电视机主板上的相同位置找到一只电容:

参数齐全,CBB25,0.022J 400V,感觉比原来的电容靠谱

只是块头比原来的电容小一点。

换上电容,试机行幅正常了:

合上后盖,拧上螺丝,搬到房里试机,图像正常,然而没有一点声音!可是我记得喇叭线是插上了的!
再次拆开后盖,喇叭线的确插上了。说明别的地方有问题。检查,发现了问题:

伴音功放TA8246AN的多个引脚脱焊,仔细补焊后试机,图像声音全部正常。

网友B:
不是液晶的呀,还有高压包

网友:
这机器20多年了,还在发光发热,厉害

网友:
还是显像管的电视机耐操,我乡下亲戚家的一台长虹25寸的电视机二十几年了依然坚挺。

网友:
家里还有个金星12寸黑白电视,电视坏了,喇叭接到小收录机上,声音还不错呢。

网友:
还有高压包

网友:
高手,理论基础扎实

网友C:
老丈人家还有一台TCL 25寸,懒得修给他买了台47寸海信,老和我说颜色不好看

网友:
我好多年前淘汰29寸的SONY电视卖了20块钱

网友D:
功放块脱焊,寻思这种也不会太大震动,是焊锡问题,还是功放发热热应力导致的?

网友:
淘汰的东西了,没有什么修理价值

网友:
有图有分析,思路清晰,想当年,楼主一定不少修这种机器,老师傅了!!!

网友:
又来膜拜大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不能开机了还行幅过大?

修得能开机后才发现行幅过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液晶的呀,还有高压包

不仔细看,液晶电视机哪有这样的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功放块脱焊,寻思这种也不会太大震动,是焊锡问题,还是功放发热热应力导致的? ...

焊点的锡比较少,也有热应力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丈人家还有一台TCL 25寸,懒得修给他买了台47寸海信,老和我说颜色不好看 ...

典型的花钱不讨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