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81BB搭配PM981颗粒K9CKGY8H5A

楼主(2023-02-28):
这是前几天咸鱼买的三丧的PM981 256G,主控发烫把电路板都烤变色的坏盘,短接能识别1G ROM。
尝试修复无果后,直接拆了颗粒,得到了两颗上图的颗粒K9CKGY8H5A。
加上去年以为是BGA272的板子,误打误撞买成了BGA316的,但是【这究竟是4CE的还是8CE的3281啊?】

贴了一块后,顺利识别了,颗粒型号变成这个K9AFGD8H0A,闪存ID:EC1C983F84CB,
之前搜索了一下三丧8CE居多,我以为没救了。

量产工具里面,没开卡之前识别成了MLC,4CE,第一次开卡还卡死了,跑了近3000秒,没什么反应。
开卡成功后,显示成了TLC,第一次大概是我删除了3281BB的文件夹,后面复制了一个回来,就可以顺利开卡了。
坏块相当的少,开出最大容量122G,这种满容量感觉真舒服。

【测速】
速度很满意,就是写入的时候还是有小波浪出现,但是比其他TLC颗粒好一些,
在60多到90多浮动,比那种从0到100的还是好很多。
读取的时候,居然也会有波动,最高250到180。

贴之前我还搜了很多这个颗粒的开卡信息,感觉很难搞的样子,
这个主控到底是8CE还是4CE,颗粒真的只有4CE吗?
有没有大佬解释一下这个问题?

网友:
这种主控大封装的就是支持8ce

网友A:
这究竟是4CE的还是8CE的3281啊?

3281有三种后缀,C=2CE,L=4CE,N=8CE,这种大头QFN64的是支持8CE的3281N,普通的QFN48的是4CE的3281L

颗粒也的确是4CE的,K9CKGY8H5A这个5代表的4CE。型号定义其实都能查到的

网友:
3281 BB   刚刚入坑

楼主:
引用 网友A:
3281有三种后缀,C=2CE,L=4CE,N=8CE,这种大头QFN64的是支持8CE的3281N,普通的QFN48的是4CE的3281L{:01 ...

感谢大佬,下次可以继续采购几个这种的备用了。

网友(2024-07-03):
感谢分享,正好我也快要做这个颗粒U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3281有三种后缀,C=2CE,L=4CE,N=8CE,这种大头QFN64的是支持8CE的3281N,普通的QFN48的是4CE的3281L{:01 ...

如果3281支持这个颗粒,是不是  3280应该也支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