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VeriFone PIN Pad 101刷卡机拆解

楼主(2023-02-28):
这是一种好长时间不再使用的古董了。整套完整的有4个部件。

今天从手持机部分开刀
正面

背面

拧开一颗螺钉就芝麻开门了

电路板的另一面和面板通过导电胶压紧,液晶屏两根,键盘一根

瞄一眼,下面的乌龟壳封住了一截电路板

撕开面板贴胶,薄膜键盘,

撕开薄膜键盘,,然后外壳面板,可以先走一步到垃圾桶里,,

对付乌龟壳,只能请出雷神锤

哎呀,今天亏大了。。。锤的时候振到扶电流板的左手。
拇指血溅狮子楼。今天我大意了。

成果

背成果,遗憾有一集成块上的标注已经剥落,不知所踪。

右上一块小的,没被龟壳保护

看完随后都一起区垃圾桶里报道,

其它配套的陆续乘上,今天先到这

网友:
这个有什么用

网友:
拆的的确彻底

网友:
拇指血溅狮子楼

楼主:
今天来接楼的第二部分 刷卡机的主体 Model: OMNI 390
正面:肯定是死活刷不出钱来了,呵呵。

背面

打开,里面两块主要的电路板叠插在一起的,现在掰开看,

一块是电路板

另一块也是电路板,只是连接了,读卡槽还有显示板

卸下显示板

拆散显示板,嗯,,这个比手持的多出了还有背光块

把电路板翻过来,还有按键。

卸下读卡槽连接。

拆解读卡槽,哈,我以为是啥高科技呢,原来是一个双声道的录音机磁头??

近距离察看一下磁头

卸下几个件把玩,然后这堆东西匆匆赶往垃圾桶。

感谢,围观!

楼主:
趁夜黑风高接楼

拆解:VeriFone  Model:PRINTER 700
先是整体看一便大概

卸下纸桶,第一步都是这样的吧

掀开背

开面盖

这些废塑料就可以先行进垃圾桶了

机芯和电路板两部分

先拆机芯

导轨和打印头

主驱动大轮和光栅感应

从边角开拆,一边拆一边扔垃圾桶,主要是各种小部件多,难以奏齐一块摆。

拆剩的骨架,没意思的部件直奔垃圾桶。

拆电路板

然后也垃圾桶
电机和打印头截留下

拆打印头

7根打印金属

对打印头上放大镜

人先休息

网友A:
电路板可以炼金,沉金很厚!

网友:
很有年代感的美国电子产品,当初价格不菲

网友B:
扔了可惜,赶紧捡回

楼主:
夜黑风高,抓紧时间,接楼搞完。

今天拆的是VeriFone MODEL NO: 02468-07
这几个部件是如何连接的呢?
这个将提供连接图片(由于刷卡的扔的太快没有备件只能用一块散热铝来代替,糊弄)

今天拆的是为这几个部件提供电力驱动的电源。

背面

开后盖,真精神,铁芯变压器估计是超长寿命的东西了。

翻开面罩

近看结构

拆出U框架散热器,真是大碗茶。

变压器和它的24V1A稳压板

看看稳压板

翻过来

俯视

这个就不去垃圾桶报道了,严惩美帝,罚它继续工作。。
24V1A直流和9V1A交流拿来干啥呢?
全部拆完!

楼主:
可能是手机不发达的前期,又要使用信用卡进行货币转账用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板可以炼金,沉金很厚!

本人没这个本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扔了可惜,赶紧捡回

有人刷卡给我钱我就去捡

楼主:
由于还有备件,,就把备件的 VeriFone  Model:PRINTER 700 机芯拆更散一些。
这样看的更清楚,把机芯除带电的部件,弹簧,螺丝,卡簧,清除。。剩余的机械可活动的件都在这里

不可无损拆分的一大一小两个组合部件,只能上切割+钳子

小的框架

这个是大的框架结构

顺着榫卯切割后的大框架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