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给两个山寨牧田款电池换电芯

楼主(2023-02-28):
手里有两个牧田款电池,一个是以前电转的,一个是洗车机的。两个电池给山寨洗车机都用不了太长时间,所以就想电芯。
先测试下容量

电转电池还有1.8Ah,奥妙电池只有0.6Ah
先拆电转电池

这个电芯是1300mAh的?应该是吧。2.6Ah剩下1.8Ah,还行。
再拆奥妙的

妥妥的三无电芯,这个电芯循环不过也才十几次,容量只剩下0.6Ah

这次换力神电芯,本地全新企业定制的电动车电池流出。

拆解电芯

测试,组装,一致性真不错,电压都是4.06v,内阻24-25,给550电机的洗车机用没问题。

两个电池都换了,天气热了,户外时就又可以随时随地的快乐冲车了

网友:
坐着沙发来加分,电池真多

网友:
动力能力不错

网友:
别的不说,就电芯已经好评了

网友:
有点焊机真好

网友:
电池是个愁事

网友:
中兴可调电源不错

网友:
买的很多便宜的设备都是用辣鸡电池,

网友:
电池输出线,有些细了,反正楼主也是用在洗车机上,问题不大,可以凑合用

网友:
有点焊机就是方便。

网友:
搞得我也想整点焊机了

网友:
打土豪......有工具,有电芯,手到擒来

网友A:
我买了个软包锂电池的电焊机,好像是60c放电的,,试了下只有3档效果还行,,,买了牧田电池套件,和10个亿纬25p准备试试
顺便问问牧田电池接口的设备有哪些可以玩啊,,洗车机,电烙铁,电钻扳手....好像还有热熔胶枪吧

网友:
请教楼主14节18650电池,24V,保护板有8条线,不算温控线,这种保护板怎么找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买了个软包锂电池的电焊机,好像是60c放电的,,试了下只有3档效果还行,,,买了牧田电池套件,和10个亿纬25p准 ...

角磨机,马刀锯

网友:
电池换电芯

网友:
昨天刚换了一个12V锂电钻的电芯。

网友:
电池看着不 错,数量还挺多,工具齐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