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给炫优拓新国标电动车充电器加装库仑计表头

楼主(2023-02-28):
家里新国标速度太慢,把13串电池升级14串了,速度提升一点,顺便把充电器加装表头,修改电压至14*4.2=58.8V

很简单,
1、找到充电器输出正负

2、找到给风扇供电的7812输入端12V给表头供电-因表头供电和充电器输出负共地,所以细黑线不接

3、焊接细黄线,总电压检测

4、找到TL431修改取样电阻,实现电压可调

5、搞定手工

网友A:
我看成了炫耀充电器改装库伦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成了炫耀充电器改装库伦计

没有吧

网友:
好办法,我怎么没想到呢?这样随时可以了解电瓶的健康状况了

网友B:
这个是积分商城兑换的那种表吗?

网友C:
这个电流怎么测的

网友:
挂个功率计或电表,记录每次充电度数是不是可以达到同样效果,还不用改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积分商城兑换的那种表吗?

对的,就是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流怎么测的

表头内置了20A分流器

网友:
只能检测电压,浪费了

网友:
改成14*4.1=57.4,容量下降不到5%,你会发现电池寿命长了不少

网友:
听说这个表头字体非常小

网友D:
这表头贵不贵?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表头贵不贵?

第一次积分商城兑换4500家元。笫二次兑换5500家元。第三次兑换???所以想兑换的抓紧时间吧!!!

网友:
45两块,在黄鱼。

网友:
弄给防水盒,做个转接头,可以测不同东西,最大化利用率

网友E:
积分商城兑了两个,装了一个,还没接电哈哈,外壳开孔太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积分商城兑了两个,装了一个,还没接电哈哈,外壳开孔太难了

长方形,好开孔吧,,塑料壳,

网友:
兑换了两个,希望有个说明书

网友(2023-12-16):
楼主动手实战库仑计连接教程,怎么监测电流的?画个图给大家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