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OnePlus 7T手机不开机-CPU虚焊引起的故障维修

楼主(2023-03-01):
菜鸟驿站老板的一加7T手机,说玩游戏玩着玩着就突然关机不再开机了,接修后直接先干CPU

拆下主板上手术台

拆下运存及CPU

IC除胶后植锡

待焊接,来个合影

依次焊回CPU及运存,特写照

装机

开机啦,看这老板以后还玩不玩游戏?

维修结束
END

网友:
这活干的漂亮,收入多少?

网友:
修好手机不玩游戏和咸鱼有什么区别

网友:
一加手机质量不行啊

网友A:
这个大火龙,玩游戏还不保证能继续长期用

网友:
手术费不便宜吧

网友:
手术费差不多可以买新手机了

网友B:
有点不太明白的就是,玩游戏过热,会导致CPU焊点脱焊或虚焊???

那么问题:

1、焊锡是低温锡??

2、工艺问题??

网友:
修过后还能不能玩游戏了

网友:
玩游戏的温度导致CPU虚焊?这种上高温锡会不会改善?

网友:
问个问题啊 都是手机 为啥苹果的主板没有这些屏蔽罩?

网友C:
为什么加了胶的还容易虚焊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加了胶的还容易虚焊呢?

胶的热胀冷缩率跟PCB、芯片基板不一样,发热内部应力会造成开焊,例如小米11
另外这种情况真的是叫虚焊吗?我记得焊接不良才叫虚焊

网友D:
那华为手机升级鸿蒙后有的机型也说cpu虚焊重启,也是过热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大火龙,玩游戏还不保证能继续长期用

855还可以,不算大火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点不太明白的就是,玩游戏过热,会导致CPU焊点脱焊或虚焊???

那么问题:

手机工作温度也就40℃50℃的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华为手机升级鸿蒙后有的机型也说cpu虚焊重启,也是过热的问题?

我手上有一块MATE10,是小舅子的,就是因为升级鸿蒙后不定时重启,沦落到我手上。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发现,即使在看图片,听评书的时候,也会死机,这我就很难理解了。
然后回退到EMUI系统,死机偶尔也会发生,但次数明显地少了,很搞笑的是,我回退后居然收到华为的一条信息,检测到你的主板有问题,建议就近维修,这我就很不理解了,难道手机也有汽车电脑那样的自诊断功能?还是华为为了掩饰系统问题设下的一个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