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有没有啥静音的无刷电机 不能超过200克

楼主(2023-03-01):
不能超过200克

网友:
这样笼统地提问,没人能够回答你!
形状、尺寸、用途,电压、转速以及功率等等?

网友A:
随便一个硬盘电机或者散热静音风扇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随便一个硬盘电机或者散热静音风扇就是了

对哦 散热风扇那个电机叫什么名字的

网友B:
符合你这条件的很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符合你这条件的很多吧。

有吗 哪种的

网友C:
没说用途哦,电脑风扇其实也是无刷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说用途哦,电脑风扇其实也是无刷电机

也可以啊 要一定的扭矩 电压可以12-24

网友D:
上个月淘宝买的无刷电机,19.8要运费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70373&fromuid=830377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个月淘宝买的无刷电机,19.8要运费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70373&fromuid ...

噪音怎么样 要一点声音也没有的那种

网友:
引用 楼主:
噪音怎么样 要一点声音也没有的那种

那这个对你没用,噪音肯定有一点,我拿来做电磨了,勉强能用,

网友(2023-09-07):
这个怎么样

网友E:
航模上的无刷电机,配合电调使用。

网友:
伺服电机,各种扭矩要求都有

网友:
潜水泵大多都是无刷静音的,只是要放水里用。

网友:
无人机电机,圆珠笔粗,肯定没200g

网友:
光驱里面就有一个

网友:
据说某宝上此类无刷电机都是筛选下来的瑕疵品,到时你测一下看看情况如何。

楼主(2024-08-05):
引用 网友E:
航模上的无刷电机,配合电调使用。

航模电机吵 我买过好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航模电机吵 我买过好多

拆硬盘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