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像仪观察2种LED灯板发热温度

楼主(2023-03-01):
最近修了几个LED灯,一个是普通铝板的,这种灯珠好换。
这个是某东买的TCL,因为以前买过杂牌的,用不了两三年就坏了,
特意买了品牌货。

另一种是塑料材质的基板,这个很难换,很勉强把灯珠换好了。
这个也是某东买的雷士,也是大品牌了,看日期是2018年的,但是坏了有2年了,也就是大概用了3年左右。
所以看起来都是品牌货,其实质量也很一般。

灯是修好了,然后尝试用热像仪观察灯板温度,都是测的灯珠背面。

TCL的灯工作几分钟后基本温度稳定了,观察铝板温度56度

NVC的几分钟后基本温度稳定了,观察塑料板温度79度

都是相同的2835灯珠,每个1W。
可以看到铝基板的散热效果更好,NVC的温度高很多,看来也更加容易坏,而且这种塑料基板确实很难维修。
工厂里不知道是怎么焊接的,也许是激光焊接?

我用加热板反正很难拆下来,用打火机也不行,板子都烧冒黑烟了,
电烙铁勉强把灯珠焊回去了。

那些飞利浦啊,松下的灯没有用过,不知道寿命怎么样
不过我这2个国产的牌子都不是太好

网友:
现在LED灯确实用不了多长时间就坏了

网友:
根本不用说那个好。

网友A:
坛子里大虾说过,这是厂家的阴谋,品牌厂家用正规灯珠寿命长但不用铝板,过几年就可以更换,山寨货灯珠差用铝板也能管一段时间。。。品牌用正规灯珠加铝板100年不坏,咋个挣钱

网友:
都是差不多

网友:
要不要买回来先改装,增加一组散热片

网友B:
有热成像仪还在乎几个灯

网友:
现在LED灯偷工减料,质量不好了,确实用不了多长时间就坏了,我家里9年前安装的3个LED灯,现在一个都没有坏,而卫生间3年前安装的LED灯,都坏了2次了。

网友:
塑料的温度高了,用的久了不会变形吗?

网友:
自己买的灯板都是降功率改散热,几年都不坏。

网友C:
快80度了当然计划换新了。60的也是50步笑百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坛子里大虾说过,这是厂家的阴谋,品牌厂家用正规灯珠寿命长但不用铝板,过几年就可以更换,山寨货灯珠差用 ...

这就是计划报废,LED十年八年应该没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热成像仪还在乎几个灯

1000元的热像仪主要不是用来观察灯的

楼主:
现在都不知道买什么品牌比较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坛子里大虾说过,这是厂家的阴谋,品牌厂家用正规灯珠寿命长但不用铝板,过几年就可以更换,山寨货灯珠差用 ...

买个高质量的比较厚的铝板LED
坏了也好修

大家有什么推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快80度了当然计划换新了。60的也是50步笑百步。

如果装进灯罩里,散热效果更差了

网友:
2835那么个封装,干到1W,散热顶不住的,除非降功率使用,现在市面上的透镜灯珠,实测1W/珠的寿命都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个高质量的比较厚的铝板LED
坏了也好修

我在中山古镇,多好的都有,但还是建议你自己画一个,嘉立创打板,然后小板拼成大板。

网友:
1w安30克铝散热器,温度保持50度以下,就会耐用。

网友(2024-06-19):
谢谢比较,正是需要